联想 Y400 QIQY5 NM-A141

楼主(2016-09-26):
接到一台联想Y400的机器 板号:QIQY5 NM-A141  接到故障时开机到0.5A左右就掉电保护 然后要断电才能再开机到0.5A左右掉到0.04A保护   客户说是摔过之后才出现的,可是我接到机器发现桥被人动过   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下高手们。  我现在附上的这个图   SYS_PWROK 3.3V    PM_DRAM_PWRGD 0.5V      这是一个与门,我本人感觉PM_DRAM_PWRGD这个电压不正常   电源好型号是从桥发过来的,   我现在想请问下各位帮忙确定下  是不是桥坏了。  本人是新手 , 希望各位大神勿喷!!

网友:
没有大神回复下嘛    在线急等!!!1

网友:
y400通病都是6分屏没遇到电路问题

网友:
0.5v不对。

网友A:
桥坏或者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坏或者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请问下  我这个是与门电路吧    电压是不是我判断的那样 不正常   给我解释下 可以不

网友:
可以考虑直接换板。

网友:
摔过的不好讲得

网友:
量一下对地阻值   看看正常不   看看这个信号还去了哪里了   如果没有去向就换桥试一下

网友:
建议直接交换主板,以你的水平修不了这个问题,或者外发

网友:
来来来 欢迎直接找我交换主板,  这主板摔过的  你懂的  QQ45270309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我这个是与门电路吧    电压是不是我判断的那样 不正常   给我解释下 可以不

与门是同时为高输出才是高,有一个低输出就是低

网友:
查查dram的上拉电压

网友:
摔过的机子太多可能了 比如桥下断点这些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取下南桥发现地下真的被摔掉点了   这下麻烦了!

网友:
这个机器爱坏显存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  是被人隔着挎包摔地下之后 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