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每次看图纸,都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6-09-26):
每次看图纸,都不知道这串数字是啥意思,请大家帮助理解

网友:
前往页数。

网友A:
这个表示该网络NET在第几页原理图中有出现

网友B:
往前这么多页都有这组电压,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示该网络NET在第几页原理图中有出现

我在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往前这么多页都有这组电压,是这个意思吗?

怎么对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示该网络NET在第几页原理图中有出现

怎么对不上啊

网友:
是这样的,我们画图也是这么标,好查

网友A:
你查找一下,有可能图纸页码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找一下,有可能图纸页码不对

好吧,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