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无基带

楼主(2016-09-26):
前天接了一台苹果6P进水机,来的时候不开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开机了,但是没有基带,基带电源供电正常,基带CPU也重装了还是没有基带,请教各位师傅,怎么判断基带CPU现在是好还是坏啊?头都大了,改怎么查下去,小弟拜谢了

网友:
打值试一下

网友:
apple的东西不太容易搞

网友A:
我是初学者,打值是不是就是测阻值啊,哪里啊,我只会测基带电源有电压啊

网友:
搜论坛的帖子  hcrt大大有这类型的维修案例

网友:
拆了基带CPU打值  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按照阻值表,拆了基带CPU打一下值吧

网友:
看看是否有断线的情况

网友:
供电怎么会正常呢 没有基带 电不会出来

网友B:
以前也接到一台6p,无基带,重做基带cpu就好了  但是用了两天就不行了,有固件 有串号。但就是无服务。查到后来就是主板断线。就没搞了

网友:
射频IC检查下!

网友:
又一个手机维修大神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初学者,打值是不是就是测阻值啊,哪里啊,我只会测基带电源有电压啊

初学者就可以重装CPU呀

网友D:
你是大哥啊,小弟哪敢动CPU,哈哈

网友:
敢弄cpu的都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
老实说,新手基带CPU不一定能安装好,建议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学者就可以重装CPU呀

初学就不敢动吗,啥都不敢动怎么学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大哥啊,小弟哪敢动CPU,哈哈

论坛不是视频多的很啊

网友:
手上有一个进水无服务的 还没搞好

网友:
你怎么确定没基带的???

网友:
你的师傅是怎么回答你的问题的?

网友:
大神你悠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接到一台6p,无基带,重做基带cpu就好了  但是用了两天就不行了,有固件 有串号。但就是无服务。查到 ...

是基带cpu左上角RFFE0 和RFFE2断了吧看这是好的一碰焊盘就掉

网友:
基带电源也重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