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华硕主板那么多烧断线的呢?

楼主(2016-09-26):
我们在修主板的时候,有好多主板都是烧断线了,华硕的最多。
我是想问问究竟是主板工艺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呢?
华硕

网友:
这说的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
过流保护没做好,布线太细,导致电流过大就烧断线。这样也好,如果线不断就要烧片子了

网友:
主要看哪里断线,一般就是SPD断线多少

网友:
也可以解释成厂家给从事维修人员的福利

网友:
这个“厂家给从事维修人员的福利”好吓人啊啊啊

网友:
我也经常在想为什么spd经常烧 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大多就12V 和 内存3.3V 断线多,其他都少

网友:
华硕的板子还好吧 我装机不是技嘉就用华硕

网友:
这个个人觉得还是厂商设计问题

网友:
不用想想为什么,,现在用户会自己擦内存了,,搞反的也很多的,要问用户

网友(2016-10-29):
都是偷工减料的结果

网友:
毕竟是"坚若磐石"的华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