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威刚16G U盘,USB3.0,IS916主控,双面闪存,数据恢复

楼主(2016-09-26):
一只威刚16G  USB3.0 U盘,故障是主控发烫,不认设备
经查供电、数据线对地阻值基本正常,主控是IS916(不是带EN后准),外围电容都测量过,有一个阻值很小,拆下测量正常。
测闪存的供电对地也基本正常,判断主控本身坏。

网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家有相同主控的板子,到货后,直接换好,插入测试,发现要等3秒以上才会有反应,竟然识别了,内容也可以看到,直接拷贝到硬盘里,完全成功恢复!

网友A:
收了多少刀?我只关心这个

网友:
916的这个板子真不常见到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收了多少啊

网友:
USB3.0的吧,这些U盘板很难找的到啊

网友B:
居然换就可以?我还以为要刷什么程序的

OCS

网友:
有收800吗?

网友:
收了    多少钱?

网友:
916的这个板子真不常见

网友:
这也是本事了!

网友:
主控要完全一样,,。

网友:
厉害我还有一堆U盘没修呢

网友:
收费多少呢?看看值得学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了多少刀?我只关心这个

最少的话要三位数

网友:
U盘有的我就是换FLASH芯片过去,

网友:
我有个3。0的移动硬盘, 时间不让盘不知道是不是那个3。0的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
数据恢复有搞头哦

网友:
不错又学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了多少刀?我只关心这个

呵呵必须三位数

网友:
花时间不少呀

网友:
主控坏了,换个主控就好了?不用刷写其他的东西?

网友:
特殊服务,一定我多收,哈哈

网友:
三位数我也晓得  不可能几十块给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换就可以?我还以为要刷什么程序的

量产/开卡 的信息是储存在闪存特定区域的,一般闪存没坏,没掉固件的都能用换板的方式解决。
数码之家的大树,是我知道的手上主控类型最多的人,他那儿可以出租空板,数据恢复完处理好了再给他邮回去(一般都是绝版主控)

网友:
数据无价,修理费有价,

网友:
应该大丰收啦.....

网友:
恢复数据好收钱。

网友:
里面除非是重要的东西 不然不高兴修

网友:
后缀带EN的是不是内置晶振?

网友:
直接拆存储芯片可以么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
随便找一个就能用吗

网友:
有电路图吧!电阻阻值怎知?

网友:
这种情况数据非常重要的起码4位数啦,不然也不弄了 ,主要是运气不好的时候怎么找都找不到主控一样的

网友:
这个主控不是有程序吗?新的芯片没有程序啊,直接换有用吗

网友:
这种碰到的很少很少哦。专业做U盘很久了,没有碰到过几次。

网友:
看过一次,今天有看了一次,厉害呀

网友:
楼主料板备的很齐啊

网友:
关机是受多少钱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很少到碰到的。

网友:
大神维修起来无压力

网友(2016-11-02):
收到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