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板子不上电,把I/O拆下在装上就OK了,什么原因。我已经遇到好多片了。

楼主(2016-09-26):
为什么有的板子不上电,把I/O拆下在装上就OK了,什么原因。我已经遇到好多片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是不是IO虚焊了。

网友:
IO有微短路,检测电流过大?

网友:
那就是IO虚焊拉把,你重新焊一边就不虚焊啦

网友A:
各种板子。都是不上电的。拆了装上就好。肯定不是开焊我保证。品牌机多

网友:
拆IO怎么像是玩呢,,,

网友:
只有虚焊的一种说法

网友:
谢了,刚好试试看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种板子。都是不上电的。拆了装上就好。肯定不是开焊我保证。品牌机多

很轻微的开焊很难看出来,没拿针头去挑引脚,拨动引脚,谁敢保证自己肉眼所看到的焊点是焊接良好,没质量问题的

网友:
IO虚焊吧,有时也有碰到这样的,没有重新焊只是加焊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几片  映泰爱去61

网友:
那就是IO虚焊了。

网友:
风枪轻轻吹一下  就能确定是不是虚焊

网友:
一般是虚焊导致的  也有可能是IO出问题了  加热IO就可以上电   这种问题修好后一定要多测试   有可能当时是好的   用一天两天就出问题了  之前有碰到过当时修好了第二天就出问题了  把IO换了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种板子。都是不上电的。拆了装上就好。肯定不是开焊我保证。品牌机多

不是IO虚焊,要么就是IO周边有排阻虚焊、类似822通病排阻等

网友:
那还不如洗洗 加热吹干试试

网友:
虚焊吧  拖拖锡应该可以吧

网友:
你运气好。。。

网友:
拆毛啊 线加焊一遍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感觉应该是io虚焊或空焊,但看了很多回复,又凌乱了

网友:
这种的肯定有脚位虚焊了啊

网友:
有返修回来吗??io空焊。。

网友:
IO边的电容吧

网友:
io空焊了吧

网友:
不稳定建议换个装上

网友:
没遇到过  你运气这么好?

网友:
虚汗了呗

网友:
从来都是换 很少有加焊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是io虚焊或空焊,但看了很多回复,又凌乱了

是啊 这样不稳定的我 都是换的

网友:
因为是IO虚焊了呗

网友:
以后直接加焊试试

网友:
可能IO虚焊吧

网友:
以后这样做一下. 拨掉电源, 倒装电池. 清CMOS . 再装正电池.再上电试试.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脚位虚焊了

网友:
虛焊问题!

网友:
可是虚焊吧,要不是就有什么东西把引脚弄短路了

网友:
IO虚焊以前修过老多了

网友:
不就是IO虚焊了吗

网友:
该不会是IO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