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种焊工技术还有救吗!!!!

楼主(2016-09-26):
最近联系换EC  声卡 网卡 慢慢那样的焊很麻烦也焊不好   就连高手的拖锡但是一直练不好  !烙铁也买的新的又  焊锡也换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和视频上的一样操作但是 连锡太厉害!是我焊宝的问题吗  还是温度  还是我角度没掌握好 用心练了好久了真心!!!

网友:
你这个烙铁不行,换个好点的...

网友A:
烙铁头的事儿,不要买便宜的,不粘锡搞死你,12块一个的那种小刀头就灰常好用

网友:
买个数显升温快的。烙铁不好用能把人搞的没心情。

网友B:
焊锡丝温度低点的    我以前也是遇到过、

网友:
烙铁的问题吧,换个稍微好的,干活用的不能差

网友:
拖锡  第1是焊锡丝要好    那种几块  10几块的就不要用了,   第二 焊膏 有经济用bga焊膏   第3 不管是220v那种还是936焊台都要沾锡才行,不沾锡就是泰克也白搭

网友:
烙铁头不行,要换好一点的。

网友:
告诉你一个方法,通电后把烙铁头在废旧的大芯片反复磨一下,确定烙铁头能沾锡,还有烙铁头不能有锡,否则你怎么拖,锡都拖不干净,还容易把焊盘拖坏。找废旧的主板多练习几遍。

网友C:
整罐焊油都倒下去,就行了,温度调最高

网友D:
烙铁我也换过了  刚开始安泰信的936B有点不好用 就买了个白光的这个!!350度老师说是这个温度搞的啊  怎么不行来???

网友E:
加焊膏,然后用刀头拖下去就可以了,多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锡丝温度低点的    我以前也是遇到过、

你现在用什么样的 焊锡丝

网友F:
焊宝就不要用了,那玩意毁烙铁。买瓶好点的BGA焊膏,焊接才会增加效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加焊膏,然后用刀头拖下去就可以了,多练。

我一拖焊锡就留在引脚了 烙铁头都没焊锡了就!我焊锡用太多了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焊宝就不要用了,那玩意毁烙铁。买瓶好点的BGA焊膏,焊接才会增加效率。

谢谢 指点 这就去马云家买瓶去!!

网友:
搞了瓶 焊膏559  试试过两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拖焊锡就留在引脚了 烙铁头都没焊锡了就!我焊锡用太多了吗是??

烙铁头要加焊锡保养的。烙铁头不粘锡就不行了。

网友:
焊锡要用最好的,焊油也要好的,还有锡绳,剩下就是看你的努力,练习焊工了。

网友:
温度没达到

网友G:
楼主烙铁开高点 温度不准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罐焊油都倒下去,就行了,温度调最高

哈哈哈, 看到你说的 我想起自己当学徒的时候了

网友H:
烙铁温度不够  焊油一般

网友:
温度 不够 用风枪加热一下再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烙铁我也换过了  刚开始安泰信的936B有点不好用 就买了个白光的这个!!350度老师说是这个温度搞的啊  怎么 ...

将烙铁头拖干净,在脚上上点焊膏,跟针脚垂直拖几次,清理干净多余的焊锡应该就可以了,调好温度,确保你的焊锡会融化

网友J:
锡线要用有铅的,
看来是楼主还不熟练拖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将烙铁头拖干净,在脚上上点焊膏,跟针脚垂直拖几次,清理干净多余的焊锡应该就可以了,调好温度,确保你 ...

要把烙铁头上的焊锡 在海面上擦干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锡线要用有铅的,
看来是楼主还不熟练拖焊。

是啊 练的好长时间的  好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烙铁温度不够  焊油一般

刚买了一瓶焊膏  到货了再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烙铁开高点 温度不准可能

嗯嗯 到了焊膏我用380度试试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没有找到感觉。多练练吧。

网友:
这个有点难啊

网友:
楼主这是三块钱一瓶的焊宝吧  不过焊宝对这个影响不大 烙铁温度高点  用有铅锡 很好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头的事儿,不要买便宜的,不粘锡搞死你,12块一个的那种小刀头就灰常好用

12块就好贵了  4快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练的是火候!勤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烙铁我也换过了  刚开始安泰信的936B有点不好用 就买了个白光的这个!!350度老师说是这个温度搞的啊  怎么 ...

380 度才行

网友:
一般还是用有铅焊锡好拖 用松香也可以拖提很好的

网友:
多放点松香

网友K:
照片好清晰,如何拍得这么高清呢,是手机还是显微镜头

网友L:
同意温度不够,建议楼主把温度调高一点,另外看烙铁头是不是氧化糊住了,加焊的时候烙铁放在针脚上时间稍微长一点,如果再不行,建议楼主让烙铁下课吧

网友M:
第一,你的洛铁头不好,而且你没保养好,都快不吃锡了,第二,买一桶好的焊油,要bga的那种。70元左右吧,我上次也是要换一个网卡芯片,总有3个角连在一起,搞了5分钟都不行,神油一上,一落铁的事,还有就是锡丝也要好,用100元一大卷的那种能用好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K:
照片好清晰,如何拍得这么高清呢,是手机还是显微镜头

手机对焦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第一,你的洛铁头不好,而且你没保养好,都快不吃锡了,第二,买一桶好的焊油,要bga的那种。70元左右吧, ...

嗯嗯 谢谢指点 以后好好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同意温度不够,建议楼主把温度调高一点,另外看烙铁头是不是氧化糊住了,加焊的时候烙铁放在针脚上时间稍微 ...

没事不怕 我为了练这个买了好几个烙铁头

网友:
焊锡别用便宜的
友邦那种50块钱左右无铅的很垃圾的 腐蚀大
迅维淘宝那种友邦有铅还可以
还有 你这个是没加焊膏吧 连锡多加一点 往外拖一下就走了

网友:
从锡面看你那温度已经差不多了。为了拖锡方便可以适当高一点,不一定按某种温度,板不一样散热也不一定一样的。再有,刚开始学拖锡用刀头不是很好的选择。可以试试马蹄头,还有拖锡的时候可以涂点焊膏或者加点松香,前面一段是拖干净,到后面清尾是往外拖的,刚学很难一次性拖干净的,(其实我会用吸锡带帮忙。)

网友:
我也是跟你一样的,用的十几块的工具,买好点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烙铁我也换过了  刚开始安泰信的936B有点不好用 就买了个白光的这个!!350度老师说是这个温度搞的啊  怎么 ...

你的这个烙铁头没搞好,不沾锡,我说一下我个人经验,像你这种烙铁,首先温度调低点(250左右),用酒精棉蘸酒精把上面的脏污去掉,然后上锡,直至饱满,在上点松香,然后再去用酒精棉擦掉,反复几次,自然而然就好了,最后调高温度300-350度,根据具体情况定

网友:
慢慢来我开始和你一样,现在焊接这样的没问题了

网友:
刀口烙铁头加点助焊剂,很好焊的

网友:
一看就是刀口都没干净能拖好么

网友:
有救 把烙铁头擦亮

网友:
烙铁不好用  换一个 以后修起顺心

网友:
不是焊接问题 是那烙铁的问题  换过进口的包你焊好 哈哈

网友:
中,焊的还可以没有连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把烙铁头上的焊锡 在海面上擦干净吗

嗯,我都是这么办的,先清理干净烙铁头,然后用BGA的焊膏,慢慢把上面多余的锡清理干净

网友:
对的挺准,多上焊宝

网友:
松香酒精也能拖焊,还是练练再说吧,不过焊锡最好还是用有铅的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用吸锡枪先吸点锡走,然后用吸锡线拖一下就好了!!

网友:
多练练吧  放点焊膏

网友:
  反正主要是工具没有搞好的原因

  哈哈。。。真的。。真心为了学技术。。必须买好的工具

   当初我也是为了省钱。。老是焊出问题。。现在用好的设备。。事半功倍。。好工具快克啊  什么什么的

网友:
换焊膏吧,进口的

网友:
拖锡是要注意温度,再就是烙铁头的清洗,拖锡先要加焊,最好是斜口的。

网友:
手法问题, 与烙铁没多大关系,你沾上松香顺着引脚往外拖就可以了,多粘点松香,焊接完毕后用香蕉水洗掉就可以了

网友:
加焊油,洛铁回温要快。

网友:
楼主的工具没问题,还是要多练习..........

网友:
用的什么锡  好点的

网友:
经过最近的努力 已经很好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看成品!昨天刚修的板子IO坏了换的一个  完美修复!!

  • 关闭
  • 上传图片
  • 普通上传
  • 相册图片
  • 网络图片

网友:
十几块钱的就杠杠的,不必花大钱,。

网友:
你这个烙铁不行,换个好点的,焊宝和锡有很大的关系,还有烙铁的温度

网友:
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不用风枪??? 那还省事 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