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新旗舰乐Pro3拆机图解

楼主(2016-09-26):
乐视新旗舰乐Pro3拆机图解

  乐Pro 3是乐视推出一款旗舰机型,乐Pro 3搭载骁龙821 2.35GHz处理器、LPDDR4 RMA,UFS2.0闪存,5.5寸1080p InCell屏幕、7.5毫米全金属机身、2.5D弧面玻璃、4070mAh电池和24W快充、索尼IMX298 1600万像素摄像头。下面我们通过拆机来看看乐视Pro3的内部结构吧!

乐Pro3拆机

  乐Pro3拆机方法/步骤:

  首先,撕掉新机所有的保护膜,使用卡槽针取出卡槽。

乐Pro3拆机 图1

  然后,使用热风枪中低档风速,均匀给乐Pro3边缘加热(主要用于加热融化双面贴合胶),顶部和底部加热量略多于左右两侧,加热时长5-8分钟。需要注意的是加热一定要均匀而且不能用高温,以防屏幕损坏。

乐Pro3拆机 图2

  使用吸盘,吸住屏幕底部三分之一处,吸开屏幕,如果由于加热不够或者屏幕粘合太紧,可使用吸盘和撬片配合撬开屏幕。

乐Pro3拆机 图3

乐Pro3拆机 图4

  屏幕和机身之间有排线相连,因此拽起屏幕时候用力要适度,万一使劲大了拽断了排线就悲催了。

乐Pro3拆机 图5

  屏幕排线与主板连接处有盖片保护,拧开螺丝拿掉盖片,彻底分离屏幕与机身。

乐Pro3拆机 图6

乐Pro3拆机 图7

  在机身底部右侧位置,有防拆螺丝,提醒广大机友,破坏了这个保修就没了。

乐Pro3拆机 图8

乐Pro3拆机 图9

  隔热板整体用螺丝固定在后壳上,螺丝并不多,而且大部分螺丝规格一致,相比iphone手机不仅多而且规格混乱的螺丝,乐Pro3的螺丝数量和规格简直可以说非常简单,但是这并不妨碍机身内部的加固。除了螺丝加固外,隔热板与后盖之间还有微量的双面胶和卡扣,因此在拆卸隔热板时需注意。

乐Pro3拆机 图10

乐Pro3拆机 图11

  听筒扬声器嵌在隔热板顶部。除了这个以外,隔热板上没有其他触点和元件。

乐Pro3拆机 图12

  拿掉隔热板后,乐Pro3的大部分内脏就裸露在眼前,源于隔热板的固定和紧密贴合,机身元件非常稳固,因此主板只用两个螺丝用于加固,且其中一个螺丝还是用于加固按键排线的。需要注意的是,在拿掉隔热板进行下一步拆解前,一定记得先拔掉电源线。

  在拔掉电源线排插后,依次拔掉所有可见的排插线,尤其是天线,很多人实际拆机中会因为小而忽略,造成拽断天线的情况。

乐Pro3拆机 图13

米小米 -1

网友:
  拧掉主板固定螺丝,拆除实体按键排线。

乐Pro3拆机 图14

乐Pro3拆机 图15

  轻轻从靠近电池的一侧撬起主板,就会看到隐藏在主板下面的排插线,拔掉排插线。

乐Pro3拆机 图16

  主板就被完整的分离拆解出来,注意右上角蓝色垫子,垫子下面是降噪麦,旁边即是红外元件。

乐Pro3拆机 图17

  拔掉主板上主、副摄像头的排插,主板上的金属保护盖片外,主板部分被完全拆解。

乐Pro3拆机 图18

  拧掉尾插模块的固定螺丝,轻微往电池方向推动并撬起尾巴插模块,两个红色的垫子是扬声器的罩子,与顶部蓝色垫子功能一致。

乐Pro3拆机 图19

  尾插模块,扬声器和模块是扣在一起的,但可以拔掉。

乐Pro3拆机 图20

  当主板和尾插都被拆掉的时候,整机也就只剩下了电池还孤零零的在粘在后壳上。乐Pro3的电池背胶和iphone一样,都是可抽背胶,方便拆解。用镊子夹住露出部分,一圈一圈轻轻抽出背胶。

乐Pro3拆机 图21

  抽出背胶后,电池即可轻松拿下。需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用撬棒之类的强行撬电池,万一漏液,容易造成危险。

乐Pro3拆机 图22

  当拿掉电池后,整个后壳上就只剩下了被粘在后壳上的排线,这些排线也都是模块化,可以撕掉并更换,小编这里不一一诉说。

乐Pro3拆机 图23

  乐Pro3拆机到此结束!附乐Pro3拆机所有硬件集合图:

乐Pro3拆机 图24

网友:
刚出来的乐视手机就有拆机评测了

网友A:
做工还是差点,现在只追求,外观和跑分了,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B:
刚出来的乐视手机就有拆机评测了,佩服

网友:
楼主,明明是加分的,点错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是差点,现在只追求,外观和跑分了,性价比还可以

毕竟刚刚做手机不久的品牌,做工和质量相对来说不如小米 和华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出来的乐视手机就有拆机评测了,佩服

一些专门搞评测的发出来的

网友:
一直用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