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掉电求助

楼主(2016-09-26):
A1278版号820-2936-B,开机掉电,去掉R7052电阻电池开机正常,不充电,适配器开机也掉电。风扇动下就掉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一台A1278  不充电,,然后用电源还掉电

网友:
我想先决解电池不充电的问题,,说不定,,解决完这个说不定全好了

网友(2016-11-16):
这个机器你把那两个电阻不上就会好,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开机一直掉电,后来找到电阻,不上就OK,2.2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