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 amd独显

楼主(2016-09-26):
换了显卡  无果。 求大神!!

网友:
之前是   内存  有问题   不定时  重启    换了   内存   直接  就是    花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呢?

网友:
换个屏线或者屏试试

网友:
这种你先换内存试试 看  或者打下内存的波形,有可能内存问题 ,或者内存的滤波有问题 重点查下内存电路这块 不要一开始就换显卡

网友:
换个其他牌子的内存试下  这花的不像是显卡花的

网友:
先代换法啊,把简单的ok了

网友A:
最近刚修了个宏基的5750的笔记本,修的很郁闷,也是花屏,显卡,屏线, 屏 ,显存全换了也不行,最好换南桥好了。

网友B:
外接如何 或者改集显试试

网友:
这种现象内存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外接显示器呢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
上次有一个加焊显存好了的

网友:
继续换内存,加焊一下显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修了个宏基的5750的笔记本,修的很郁闷,也是花屏,显卡,屏线, 屏 ,显存全换了也不行,最好换南桥 ...

都是 极品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如何 或者改集显试试

改了   问题依旧。。

网友:
显存,看看显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