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插电不显

楼主(2016-09-26):
型号 ;DELL 1464 独显
版号;DA0UM3MB8E0
REV; E
故障;加电0.05A不亮
果断拆机发现EC 起泡换了后可以加电,电流上到0,。44不动没思路
求大神指点
DELL

网友:
看下EC的供电和信号都出来了吗

网友:
检查有电压 没出来吧

网友:
这个电流还有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电都没出全吧

网友:
就是电压没出全,是CPU和桥供电的电感没电其他都正常。桥供电的芯片工作条件除了没PG外其他条件都是正常的

网友(2016-12-15):
DELL机器这个电压基本能确定桥坏了

网友:
这个修过,加焊南桥就那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