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A1311 不触发!

楼主(2016-09-26):
  苹果一体机A1311 不触发!板号820-2494-A  待机3.3V  1.1V  有开关也有3.3V   该查哪个信号?

网友:
待机3 V 5V啊

网友:
看图维修吧!问是查不出问题的。

网友:
开机电路啊。有图纸最好了啊

网友:
我这有一块料板哦!!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18832525969

网友:
楼主先换个电源啊  确定电源是好的你再修吧

网友:
12V和3.3V这是苹果机子的

网友:
苹果本修的太少了额!!还是需要多做宣传啊!!!

网友:
你先换下高压板,再看看主板上面的灯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