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菜鸡维修之神州精盾K480喝啤酒

楼主(2016-09-26):
好久没发维修帖子了
整天忙着修机器也没想到这方面
今天来发一个维修故障比较简单的帖子
但是还是有比较大的提醒意义的哟

机器:精盾K480-I5
版号:SW9D
客户说是进啤酒
但是拆机器后没有任何味道,可想而知放了好久,里面居然还有好大的蟑螂

我一般对于进水的机器,都是用洗洁剂仔细用这种刷子

毛刷不能太硬,很容易把腐蚀的零件弄掉
清洗后用BGA烤干(有条件的朋友可以用烤箱,但是桥下面一定要用水多冲洗几次防止残留清洗剂)

烤干后别急着通电,全板目测一下。这时板子就看起来好多了。
把腐蚀了的零件全部更换一下。测量各大阻值等等不一一细说

直接说板子的故障点吧。
这个PU10腐蚀比较严重,直接更换RT8204后
还有个电阻:PR267
这是关键:我把PR267搞错了PR276
一个4.12K,一个1M
当然会有问题了
触发后电流直接2.5A就掉电
我以为是哪里短路了,东量西测。都没结果
也把大电容换个还是一样。
忽然想到之前修过的机器,一般腐蚀的电阻都是TON。外接一个电阻连接19V频率设定的
会不会是自己搞错了
吃完饭回来后一看PR267果然搞错了
换一个后就好了
唉~~~~~,修机器一定要小心谨慎啊!!!!
不过还是对得住自己菜鸡的称号的

朱。爱新觉罗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洗洁剂,不用洗板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洗洁剂,不用洗板水吗

我一般使用雕牌洗洁精

网友:
见水的机器有时候好修有时候难修 不过你这机器进水不严重

网友:
小小白飘过      前几天一个进水的神州都偶修好

网友:
雕牌洗洁精这洗板水不错,正好现在买不着。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吃完饭灵感就来了

网友:
我用的酒精

网友B:
所谓的 提醒 意义 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 提醒 意义 在哪????

仔细看了就知道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