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不清晰怎么办?七个解决照片不清晰的小技巧

楼主(2016-09-26):
照片不清晰怎么办?七个解决照片不清晰的小技巧

  很多新手购买器材,明明已经购入了不错的设备,但无法拍摄出如大师般清晰锐利的照片。于是认为自己的器材还不够好——寻思要换掉器材。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够了解自己的器材,或者错误的拍摄方法所导致的。快门设定、对焦方式、持机姿势、附件等多方面都会影响到照片的清晰度。下面小编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原因,看看您中招了没?

照片不清晰怎么办 图1

  “拍不好”有时只是心理感受,是自己升级器材的借口,但如果能在拍摄过程辨别原因,纠正自己的错误操作,将是提升拍摄技能、告别小白摄影的一大收获。

  一、不常清洁镜头

  在较恶劣环境中拍摄易在镜头或滤镜上沾染污垢或尘埃,如果长时间不清洁,会造成照片局部不清晰。不管是指纹还是附着在表面的微尘,一般都是可见的脏点,由于其在照片中“模糊”的位置固定,通过查看镜头或放大照片很容易排查出来。

照片不清晰怎么办 图2

  当你发现照片局部有点状或块状“模糊”,首先要注意养成拍摄前除尘的好习惯,及时清洁镜头,并避免在多尘环境中更换镜头,尽可能保证传感器和镜组的所有透镜干净。

  解决办法:

  通过观察反射镀膜和前后镜片的透光确定尘埃的存在位置,然后用气吹或镜头刷去除灰尘,较大面积也可使用专业的镜头纸直接擦拭,但切忌使用眼镜布或普通纸巾清洁,因为它上面的杂质有可能会伤害镜头的镀膜,并遗留纤维屑等。

  二、持机姿势不稳

  拍照首先要拿稳相机才能保证画面稳定,照片清晰。但有的新手对持机姿势大都一知半解,没掌握要领,拿不稳机器(尤其是较重的中高端单反),就很容易造成抖动、画面模糊。

照片不清晰怎么办 图3

  正确姿势应该是:

  脚步扎稳迈开,略宽于肩,双手持机和身体构成稳定三角。左手大臂和小臂贴近身体,并尽量将相机压至脸部,手、相机和脸紧贴呈三角固定,并且在拍摄时调整呼吸节奏冷静按下快门。

照片不清晰怎么办 图4

  解决办法:

  不管单反还是无反相机,都采用了右手手柄的设计,因此正确姿势是右手食指按动快门,其余手指用来握稳手柄。左手承托镜头,并负责操控镜头。具体手指位置,无名指和尾指承托机身,拇指、中指和食指承托并控制镜头。

  三、快门速度未达安全值

  如果使用半自动挡,在光线较暗的地方或使用低感光度手持拍摄,快门速度会降低,这样容易使画面模糊不清。为了避免画面抖动,我们需要采用安全快门值以上去拍摄。安全快门的意思是,只要快门速度值比拍摄时所用的焦段的倒数小的话,拍摄出来的画面清晰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保证的(例如使用等效100mm的镜头拍摄时,快门速度只要比1/100秒更快的话,画面的清晰度是可以保证的)。

照片不清晰怎么办 图5

  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人的手更稳或更抖,安全快门只是一个参考。现在不少镜头或机身都配备了防抖能力,开启防抖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画面清晰度的下降,但同时也能得到数级的快门补偿。

照片不清晰怎么办 图6

  解决办法:

  如果想获得更锐利、视觉上更清晰的照片,就需要更快的快门速度。在不影响画质的情况下,使用更高的ISO和大光圈镜头或稳定的外力支撑可以保证得到安全快门速度。拍摄时需遵循快门数值不低于焦距段的倒数原则,初学者在使用中短焦距镜头时,也最好保持1/60s以上的快门速度。

  四、光圈过大或对焦不准

  柔美的焦外虚化是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掉入器材坑的一大原因,但盲目开大的光圈并不能发挥镜头的最佳画质。对焦不实画面模糊的一大原因,是光圈太大造成的,景深范围太小,使得焦点外的区域都模糊,这不但使得照片的模糊区域增多,而且轻微移动相机都有可能造成焦点偏移。大光圈的背景虚化效果大家都喜欢,但显然它是有利有弊的。

  光圈太大,即使对焦准确,也会因为景深太浅而感觉画面不清晰。

照片不清晰怎么办 图7

  收小光圈后,清晰范围变大,主体更易和背景区分。

照片不清晰怎么办 图8

  使用较小光圈来拍摄,可以扩大景深范围,使整体画面的虚化程度更协调,焦内合焦部分的清晰范围扩大,也能够让背景和前景更好地分离。同时,较大的景深范围,也对焦平面的误差更宽容,轻微的焦平面偏移并不会造成焦点处不清晰,但也不要因为景深范围大就随便对焦。

  小光圈使得灯光清晰显示,大光圈则会形成一团光,模糊不清。

照片不清晰怎么办 图9

  解决办法:

  大光圈能提供虚化效果和实在的快门补偿,但一般情况下,我们最好用F5.6-F11来拍摄,因为较小的光圈可令远景与近景画面一样清晰细致。但也不因为景深范围大随便对焦,在拍摄中如果相机的自动对焦选择有误差,应及时改用手动对焦对准想要拍摄的主体。

  五、长曝光不使用三脚架

  目前主流的相机都有较为优秀的高感成像能力,防抖技术也不断加强,如果有大光圈镜头,日常拍摄基本都可以手持进行,但如果在弱光环境长时间曝光,为避免振动而破坏照片的质量,我们最好使用三脚架降低抖动带来的影响。

  三脚架是非常重要的相机配件,是保证成像清晰的利器。

照片不清晰怎么办 图10

  相机就要保持稳定才可以拍出清晰的照片。三脚架作为重要辅助附件,对于画质有要求的摄影师来说,不单长曝光,使用高像素相机或高画质输出时,都要使用三脚架拍摄。它是提高清晰度的保障。如果随身携带三脚架麻烦,我们可以取巧地借助周围环境和相机带等物件达到稳定拍摄。

照片不清晰怎么办 图11

  解决办法:

  光线充足、快门速度足够的时候,不用三脚架也可以保证拍摄成功率。但在弱光或长曝光场景拍摄时,一定要有固定的支撑,确保得到需要的快门速度。另外,借助快门线遥控、辅件固定、反光板预升等都可以有效降低外部抖动对画面清晰度的影响。

  六、未关闭防抖功能

  镜头的光学防抖在镜头中设置有专门的防抖补偿镜组,根据相机的抖动方向和程度,补偿镜组会相应调整位置和角度,以使光路保持稳定,从而有效克服因相机抖动产生的图像模糊。由于镜头光学防抖主要为手持拍摄设计,因此使用脚架拍摄时,我们最好选择关闭防抖功能。

  使用三脚架固定拍摄,不关闭防抖可能会对画质造成影响。

照片不清晰怎么办 图12

  佳能防抖单元结构及抖动补偿原理图

照片不清晰怎么办 图13

  从防抖组件的工作原理可以得知,使用三脚架拍摄要关闭光学防抖是一定的,因为镜头固定在三脚架上拍摄时,处于一个很稳定状态,如果产生振动,它的频率要比手持时的抖动频率高很多,这样的频率是防抖组件无法化解的。

  解决办法:

  使用脚架拍摄时,是否需要关闭光学防抖主要取决于镜头本身的的性能,有的镜头具备智能检测,开关防抖都不会对最终成像造成影响;而有的镜头不支持这样的智能检测,那就需要手动将防抖关闭。如果不确定手上的镜头是否具备智能检测,最好就是任何镜头只要一上架就把它的光学防抖调整为OFF状态。

  七、使用劣质滤镜

  作为购买相机的必备配件之一,各种各样的滤镜好坏将直接影响成像画质(主要是UV镜)。但多数用户对此要求很低,仅将其当做保护镜片,劣质的滤镜在成像上会造成反差降低,在逆光情况下,画质更糟。

照片不清晰怎么办 图14

照片不清晰怎么办 图15

  比如:价格500元的正牌的HOYA滤镜和同大小的肯高仿品的通光量对比,仿品整块反光,这样不单影响画质,重要时刻不仅不能保护镜头还会使其加重伤害。

  解决办法:

  为了减少滤镜这个附件带来的画质影响,我们需要注意选购品牌,不买劣质仿品。市面上的滤镜种类多,肯高、HOYA、B+W、高坚等等只要是正品滤镜,效果上肯定有保障,不一定要购买很贵的型号,只要选择价格正常的滤镜,不买用料到做工劣质的仿品,画质影响就不大。

  总结:

  照片拍的不清晰,不要总想着要升级器材,正确态度应该从拍摄操作到附件使用上去逐一排查,因为很多因素都会导致画面不清晰。总的来说,原因有三,一是画面抖动造成的模糊,快门速度不及物体的运动频率,二是对焦不实,三是外部附件的影响。除此之外,使用Raw格式记录、Photoshop等后期软件锐化处理也有助于得到更清晰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