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w1907 闪黑 换灯管

楼主(2016-09-26):
本来闪黑换灯管没什么好发贴的,关键这台有点特殊。  以前改过高压板。

改的高压板已经面目全非。  灯管估计也难幸免。
觉着还是原板好,就想查查哪坏了改回去。
结果去掉加装的高压板,查来查去没啥问题。  外挂灯管通电试机,居然能正常亮机。

那么当初没加高压板前,原机应该只是灯管问题。   之所以改装了高压条就能用,只是因为加装的高压条没有保护功能而以。

网友:
好多本来是灯管坏,可是维修的就是弄高压板,还有烧毁的。

网友:
碰到闪一下就黑的那种,我都是先测试灯管的,排除问题才动手

另外:付哥已经换LED高压上瘾,估计他遇到这样的直接改套件一劳永逸

网友:
闪一下就灭  是屏闪还是灯闪

网友:
楼主省了10块维修成本了

网友:
一般改的高压条的话保护没那么好

网友:
hp 的灯管 一个头爱断线 似连不连的  还高压板 也好  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
灯管打火引起的烧高压包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最好还是换灯管

网友:
是屏闪还是灯闪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个改高压没有废掉原板上高压部件吗

网友:
我现在都是换LED背光的  方便  要价高

网友:
烧成这样 换板

网友:
好多都是换高压条,过段时间还是反修,换高压根本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