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神起!!Iphone6改7全程实录!速来围观!

楼主(2016-09-26):
迅维神起!!Iphone6改7全程实录!速来围观!

  迅维网原创文章:

  首先去神奇的华强北,买来神器,这就是传说中的爱疯7的外壳。

  左面是外壳,后面是小配件。看着是不是有点不一样?(⊙o⊙)…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壳子下半部分,没有打爱疯的logo,等我们都改完了,花5块钱去打上就好了,嘿嘿。

图1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我们看下这个壳的内部结构。iphone6改7,改什么地方呢?往下看吧,说穿了就没意思啦!

图2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咦?后部不是说爱疯7没有2.5mm接口了么? 当然,你如果今后不考虑用耳机的话,就可以堵上了~~嘿嘿!

图3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来,今天的主角出场了,爱疯“7”出场啦!

图4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其实,7就比6少了两条白带,摄像头变大一圈。咱们手里这壳,这两个特点都具备了吧。

图5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好了,准备好这些东西。接下来,开拆吧!

  拆机工具:

图6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有个事情哈,为了不放错这些零件的位置,我们画个圈,把螺丝都放在对应的位置上。

图7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Iphone6内部结构就不用多晒了,接下来一路稀里哗啦的拆:

图8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先拆电池:

图9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首先要先把电池拆下,然后再拆其它配件。不然带电拆会烧坏东西的哦。

图10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拆下屏幕,螺丝有长有短。要记清位置。

图11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拆主板螺丝:

图12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图13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这个是主板拆出来的螺丝及位置,别记错位置。不然主板螺丝有长有短,装错位置会把主板拧坏的。(尤其是屏幕上边的螺丝。尤其要注意注意注意,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图14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拆电池,是往后扯的。慢慢扯哈哈。扯断了就只能翘了,到时候爽死。还有可能电池会坏。

图15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内部的零件都拆出来了,接下来拆后壳上的那些小零件。

图16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开关按键及闪光灯,它们是连一起的。闪光灯螺丝。

图17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拆开关键的排线。螺丝在边上。

图18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屏幕固定铁片,也在边上。

图19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全部拆解完成的样子。螺丝多多啊,脑袋都大了。你还能记清位置么?

图20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接下来,有请小7的壳子出场.... 先把苹果给粘上去。

图21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感觉有点漏.... 呃,不对,是low......

  粘好苹果标,开始安装按键,先装边框,开关键,音量键等等。

图22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先装屏幕固定铁片。

图23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再处理按键,按键上的小铁片要装哦,不然按键很难用的,有可能按上去无反应。

图24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黑色的胶圈也装上,不然漏灰尘进去。和原按键对比下。

图25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安装开关键:

图26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安装固定闪光灯铁片螺丝。

图27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顶部的固定架:

图28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安装好尾插,还有主板。

图29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螺丝固定好,图中是WIFI天线的螺丝要装好,不然WIFI信号会很差的。

图30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安装电池:

  小6的电池,真心不耐用,趁着这次改7,换一块好用的电池。

图31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接下来,装屏。扣屏要注意哦,不要用蛮力。不然连接座都被扣坏了。

图32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换下来的壳子,和一台“iphone7”。接下来我们比较下有什么不同。

图33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正面对比图。是不是一样滴?其实是废话,本来就一样滴........

图34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左侧面,右侧图比较,也是一样滴!貌似这也是废话。

图35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图36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终于露底了..... 尾部的耳机孔肯定是最大的不同了,不知道有没有华强北的大神会做一个取消插孔的模具....那才够狠,耳机额?用蓝牙好了。

图37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背部的摄像头....其实6和7的摄像头位置还是不同的,尺寸也不同,这一版的模具,摄像头的孔做的还不够大,应该还可以做大一些的,那样就基本能以假乱真了。

图38 Iphone6改7全程实录

  至于打码区,你懂的?国行?港版..... 随便啦....其实还可以喷一个iphone8。

  好啦,6改7的教程,就这样了,写到这里真心想自喷一下,其实就是换个壳子嘛....此后吧啦吧啦省略一千字........

  各位看官定要小心,动手能力强的,只要胆大心细就可以自行更换,当然之前去淘个黑色外壳,就摇身一变成为装13神器。

  至于动手能力差的,还是算了吧,昨天刚刚接到一台机,客户自己换home键,把CPU烧了....

  黑色7plus 前几天外壳还没到货,稍等我们再去市场彪一圈,找到黑色7P外壳,届时给大家奉上6plus改7plus教程,7plus那可是两只大眼,高级装13神器哈,敬请期待。

网友:
自慰可是很伤身的...

网友:
楼主应该只换黑色的,原因大家都知道。

网友:
实在是太强悍 了     佩服佩服啊

网友:
我也有这想法 有钱的不是喜欢亮黑色吗  我都给他倒成黑壳,让他们买个够!

网友:
我看到的7 后摄像头是双摄像头的嘛 怎么只有一个了呢

网友:
这个也太扯了   还有什么是真的

网友:
估计 如此改的7会很多

网友:
不如直接扩容来的实在

网友:
以后改的应该到处都有,,,,

网友:
华强北太强大了,外壳套件都有卖的啦

网友:
可惜耳机以后就不能用了,晕

网友:
以前5s改过6,开机键在上面,很丑的

网友:
好神奇啊。 找东西把耳机接口塞上。

网友:
这种装13 有点风险  最起码7是双摄像头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厉害啊,大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