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50桥通病

楼主(2016-09-26):
K650桥通病。。换了桥用几天就又掉电。。。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什么桥  HM7X 的???????

网友:
放弃维修,好像要60多一个,我修过也是一样

网友:
这机器小桥。 注意焊接。

网友:
蓝天的就这样,搞搞BIOS,重做下桥吧

网友:
说明你没有找到问题,只能说板加加热就OK了

网友:
买点铜管连到散热器上  做好散热一般能用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