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57m不开机SLP_S3被拉低

楼主(2016-09-26):
各待机供电都正常  ,bios也刷过 最后看见SLP_S3被拉低了没图纸,,有的大哥发下呗。大神们给点意见

网友:
SLP_s3p 这个引脚是什么功能。SLP是sleep吗

网友:
先排除其他的在干桥。品牌机的SLP去过 IO 网卡 USB等各种地方 看图纸

网友:
查一下IO的条件,

网友:
可以改个开机电路 用二极管加线
二管+级接绿线另一边接IO PS_ON脚试试

网友:
联想一般msi代工的比较多 看看键盘接口有一串数字吗?

网友:
S3去了好多地方 桥也去了

网友:
强制给个高信号能开机吗

网友:
rsmrst正常吗? 我之前也修过类似主板  把右边USB五脚芯片拆掉就可以开机了  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