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2012款安装win7显卡驱动

楼主(2016-09-26):
硬件号:intel_8.15.10.2598此版本解决进桌面黑,屏灰屏

267 Bytes, 下载次数: 17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16-11-01):
这个机器进系统黑屏驱动不对是通病吗

网友(2021-03-28):
引用 网友A:
http://www.drvsky.com/down1.asp?add=nnurl/apple/VGA_Intel_8.15.10.2598_w764.exe&id=12649

太感谢大哥啦,这驱动一装就好,都差一点换主板了,没想到就是一驱动的问题

网友(2021-12-02):
什么鬼。。。。。。。。。。。这么小。。。。。。。。。。根本不能用

网友(2022-08-20):
耐心等待一分钟,就因为这个显卡驱动卡了好多天了。尝试了各种版本得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