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23奇怪的问题,求助啊

楼主(2016-09-26):
  是DELL 15-5523,独显的。电脑公司送过来的上电流表待机0.05待机偏高不触发,拆机发现待机芯片有个脚发黑,加焊后待机正常能触发了。哈哈高兴坏了捡到钱了屁颠屁颠接上屏,尼玛怎么会这样。屏幕上白下灰。
怎么会这样!外接是正常的。二话不说拆屏,换了很多块,其中有一块屏能出字,不是很清楚 ,其余的都是全屏红。黄。蓝。真是无语了,屏线拨开一根根的测量没发现断线。没有思路了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啊!原机屏是好的,在其他机器是试了试

网友A:
没遇到过,等大神讲解!

网友:
没遇到过,等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等大神讲解!

期待大神,没有思路了

网友:
把独显断开了,单用集显也那样。,你说的BIOS是主板的BIOS有问题码?

网友B:
挑屏吧!!!有的机器 挑屏的额!

网友C:
有屏线最好了,试一下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D:
管那么多呢,先刷BIOS试试咯,反正也不碍事

网友:
DELL的按D是自检屏还是不自检来着,忘了。你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挑屏吧!!!有的机器 挑屏的额!

这机器的屏我找了个机器试了试是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屏线最好了,试一下

是啊,关键是没有啊,不过屏线测试没发现断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管那么多呢,先刷BIOS试试咯,反正也不碍事

刷过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4828-1-1.html。还是那样

网友:
@月饼   默默的艾特大神

网友E:
外接试过没?此机没图吧?

网友:
测下屏供电3.3V是否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外接试过没?此机没图吧?

试过了,外接是正常的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显卡可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过了,外接是正常的

外显正常,无图,找屏参数量一下屏的供电,LVDS阻值。如果通过转换芯片过来信号的还需查转换芯片的条件。
待机芯片引脚腐蚀,认真查看一下还有无腐蚀的地方,屏线接口有无断针歪针氧化现象。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LVDS芯片出问题也会这样 看看屏线接口旁有没有 rt2132 或者rt2136 这两个芯片

网友G:
是不是屏码片 不匹配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屏码片 不匹配啊

我在DELL官网查了下原始配置,屏应该是原装屏的

网友:
应该是PCH的问题

网友H:
我遇见过一例 这有可能是主板与屏线连接金手指氧化 是联想的 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
屏供电正常么?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吧

网友:
用原机屏幕换下码片,

网友I:
应该还是故障点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解决

网友:
没解决,求助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还是故障点的问题

原机故障是待机芯片有一脚发黑,加焊后OK了。待机会影响这个码

网友:
正常的,3.3V 18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遇见过一例 这有可能是主板与屏线连接金手指氧化 是联想的 希望能有所帮助

马上加焊下试试

网友:
怀疑屏问题,有些机器挑屏挑得厉害,期待楼主解决

网友:
遇到过 很长时间了 要慢慢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DELL官网查了下原始配置,屏应该是原装屏的
我也碰见过你这样的 换了几张新屏都不显示 但是我找到了一张坏屏可以看到字的 那种 就能显示就是码片导致的 换了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