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联想 灰屏

楼主(2016-09-26):
加焊UV5、ok!简短、有用的加分、谢谢!!!!!

网友A:
我就没有加焊好过! 这个板子 加散热片后 板子有点变形!

网友B: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加分了

网友:
UV5是什么

网友:
显存 加点分谢谢

网友C:
最右边的那个显存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右边的那个显存是不是?

uv5  谢谢 上面有丝印  可以加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加分了

哈哈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没有加焊好过! 这个板子 加散热片后 板子有点变形!

要不  你重置下 或者你温度过高

网友:
你这也太简单了    直接明了啊   这个本子有其他通病  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