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源你修过吗?

楼主(2016-09-26):
监控用的12v集中供电,空载是12v,加负载时7.5v,还有吱吱声。芯片是TL494的.

网友A:
这种电源没人修啊,我修过一个,还是个新的用一下就坏了,换了电容保险,才收了同行二十。

网友B:
我是小白,想拿它练手。不知怎么修?

网友C:
楼主电源主IC 是494 或7500的吗?

网友:
估计是8脚 的 494

网友:
是494的,16脚

网友D:
有吱吱声,查8脚11脚输出信号有一路信号开路了。

网友E:
没意义,换一个来的快。

网友:
两个大电容,开关管(13007),还有两个小三极管,这些都是成对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吱吱声,查8脚11脚输出信号有一路信号开路了。

一般都是那两个小三极管坏。 8 .11脚开路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网友F:
目前还没有见过8脚的494,16脚的截掉一半估计都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源主IC 是494 或7500的吗?

这是一个老式的。用的应该是tl494,我前两天修过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没人修啊,我修过一个,还是个新的用一下就坏了,换了电容保险,才收了同行二十。

一般不去给用户修这种电源。不如直接卖给他一个新的划算。并且这种电源都是一天24小时工作的。万一出问题了就麻烦了。

网友G:
带载差说明供电异常,桥式整流的310伏左右电压充足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是小白,想拿它练手。不知怎么修?

那就用替换法,先替换两个大电容,如果还不行,再替换那两个开关管(13007),如果还不行再替换那两个小三极管,(B极连接到 tl494的8脚,11脚上的),这些都要成对替换。需要要焊接甚础(是锡焊,不是电焊或亚弧焊),需要会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电阻等。需要的工具。30瓦到60瓦的电烙铁,焊锡。辅助工具,万用表,吸锡器,镊子等。对了,有朋友在这里提醒了一下,检查一下tl494的8 脚 11脚的相关元件是否有开路。可以测量一下 8脚,11脚的电压是否相等。比如2.5伏。

网友:
电源还载不行,,看看有没有电容失效。。。。

网友H:
如果是空载电压正常,同时无异常声音,而只要一带负载就吱吱叫,那么首先换掉400V大电容,再不行就换推动管那里的小容量电容,最后查494外围元件

网友:
494与7500可以互换,都是16脚.......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一般不去给用户修这种电源。不如直接卖给他一个新的划算。并且这种电源都是一天24小时工作的。万一出问题 ...

同行的监控用的,他说返修不划算就修修,进一个才几十块,只能收二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同行的监控用的,他说返修不划算就修修,进一个才几十块,只能收二十。

新电源保险就烧肯定其他部分有问题,修电源一般不适合直接更换保险丝,尤其弄不清原因的情况下,更不能直接更换保险。在要把电路检查一下,如短路保护部分。

网友:
带不起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就用替换法,先替换两个大电容,如果还不行,再替换那两个开关管(13007),如果还不行再替换那两个小三极 ...

电烙铁我会用,只是电子电路基础差,不懂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就用替换法,先替换两个大电容,如果还不行,再替换那两个开关管(13007),如果还不行再替换那两个小三极 ...

TL494各引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I:
有吱吱声,说明开关电源已经过载了,有没有测一下带载时的电流多大,以便区别判断是电源功率不足故障还是负载短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494各引脚的电压是多少?

tl494的资料网上比较多。可以找一下。8,11脚的电压大约是2.5伏。(不同的万用表显示的值可能不一样。),12脚般在12伏到18伏,14脚 5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吱吱声,说明开关电源已经过载了,有没有测一下带载时的电流多大,以便区别判断是电源功率不足故障还是负 ...

楼主说的不应该是过载。这个电源一般在10安左右,即带100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还没有见过8脚的494,16脚的截掉一半估计都不能正常工作了。

有可能是 16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个老式的。用的应该是tl494,我前两天修过一个。

有可能是 早期的电源 按也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不去给用户修这种电源。不如直接卖给他一个新的划算。并且这种电源都是一天24小时工作的。万一出问题 ...

是这样的 除非好电源 可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带载差说明供电异常,桥式整流的310伏左右电压充足吗?

这个 估计还没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电源保险就烧肯定其他部分有问题,修电源一般不适合直接更换保险丝,尤其弄不清原因的情况下,更不能直 ...

具体是怎么烧的忘记了,人为损坏的,反正换后拷机24H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空载电压正常,同时无异常声音,而只要一带负载就吱吱叫,那么首先换掉400V大电容,再不行就换推动管 ...

哦 是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用替换法,先替换两个大电容,如果还不行,再替换那两个开关管(13007),如果还不行再替换那两个小三极 ...

这个有点复杂了 查的地方 很多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同行的监控用的,他说返修不划算就修修,进一个才几十块,只能收二十。

感觉 二十已经不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感觉 二十已经不少了

二十很多?只不过配件是从旧的上拆的,看来你们那边行情比我这还要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十很多?只不过配件是从旧的上拆的,看来你们那边行情比我这还要差。

收20当然少了,没30不干,毕竟还要保1个月---我们这里都这规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烙铁我会用,只是电子电路基础差,不懂的原理

那就替换法,就像我以前的小学同学,小学四年级毕业,02年左右开了一个黑吧,甚至字都认不全,比如删除(chai chu),但是会用替换法修电脑,比如替换内存,显卡等。后来自己开了一个电脑公司。只会用ghost装系统。点不亮了就换。有一次把一代内存插到二代板上了结果把板和内存弄坏了。打电话来问我说有一台电脑内存乍插都插不上去,我告诉他芯片两边有脚的下面只有一个豁的是一代的,下面有两个豁的是sd(傻蛋)的,还有现在的最新的,上面的芯片是小方块的(瞧不到爪子的)是二代的。这三种内存是不通用的。

网友:
聊不好找呀

网友:
只要有钱没有找不到的料。可以再买一块同样的电源,一个一个的替换,肯定能找出原因来。

网友(2016-11-26):
换驱动管就可以了

网友:
像楼主描述的故障现象来看,应该是开关管S极的限流电阻因为发热阻值变大了,换掉他OK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没意义,换一个来的快。

都换了 维修就失去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吱吱声,查8脚11脚输出信号有一路信号开路了。

是的 支持版主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没人修啊,我修过一个,还是个新的用一下就坏了,换了电容保险,才收了同行二十。

这个电源 本来 就不值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小白,想拿它练手。不知怎么修?

小白 不断的学习 就可以提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都换了 维修就失去价值了

这东西本身就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本身就没有维修价值

不太同意 都有价值 只是价值的相对高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不太同意 都有价值 只是价值的相对高低

价值的高低肯定是的,只是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网友G:
修过!先换两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价值的高低肯定是的,只是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怎么会不成正比呢 杂牌卖垃圾顶多5块钱 小问题修好了 可以卖三四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过!先换两个大电容试试.

看来 也是经常修电源的 经验比较丰富

网友:
工业电源,一般生产的机台用的很多,一般发出电流声多半是开关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