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72E AXS 和 IT8572E AXA 能通用

楼主(2016-09-26):
K53SV EC 损坏原机是IT8572E AXA,现货有IT8572E AXS 。不清楚是否可以替换,问过零件商说是一样的。直接替换,机器已经修复。

所以说IT8572E AXS 和 IT8572E AXA 能通用

补充内容 (2016-9-27 14:35):
最后经过全部测试,AXA ,用AXS虽然能替换,而且能进系统,但是发现。关机关不了,进BIOS 设置慢。进去保存数据慢的情况。最后还是换AXA 解决

网友:
原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
确定是可以替换的,我又有一个机器。还是AXA 用AXS 替换没有问题,上一台机器进BIOS慢等。应该是新的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