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求助,怪问题,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很简单的怪问题。

楼主(2016-09-26):
手机
型号:SONY D2533 台版
问题现象:不能开启数据流量。
维修过程:此机最开始是报:安卓停止响应,然后刷机。刷机后出现此现象。百度了很多方法都没用。卡没问题,在另外的手机上能正常开启流量上网。WIFI可以正常使用。其它一切都正常。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小弟。才入行进行
手机维修
。
手机

网友:
后来再在手机上升级过系统。重启过手机。都无用。用了很多百度上的方法

网友:
就是手机上没有数据流量的哪个标志,4G 3G哪个。卡是移动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明天公布答案。。很奇葩的解决方法。

网友:
期待楼主公布方法

网友:
楼主把答案公布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问题已经找出来了,是哪个什么移动数据开启,开启后要把WIFI关掉。再上QQ,然后提示。是否开启移动数据。点击是。开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