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掉电

楼主(2016-09-26):
华硕X44H, 板号K43LY进系统一半掉电,有时系统里面掉电,已排除温度,已刷BIOS,也换过EC,求助

网友:
排除开关与外设
显卡也会这样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有可能 是温控电路问题,我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可以先把温控电路断掉试试

网友:
显卡拿掉重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