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0BW显示器,开机电源灯闪烁,黑屏

楼主(2016-09-26):
三星940BW显示器,按下显示器电源,电源灯闪烁,黑屏,连无信号都没显示。
打开电脑主机,大概过10分钟后,屏幕亮了,能正常使用,每天都是这样,为什么?

网友:
拆机检查电源板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电源板有哪个零件虚焊,受热之后还能用???我猜的啊,你拆开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板有哪个零件虚焊,受热之后还能用???我猜的啊,你拆开看看吧

电源板的5伏电压输出不正常,一般都是电容有问题。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机子零配件性能不稳定,老化了。

网友:
电容鼓包吧

网友:
感觉是电容存电能力不行 所以等久一点吧

网友:
这个楼主你肯定还没有拆吧。。

网友:
换电源板上12V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你这个现象,再加上是三星的,估计是通病的多,拆开看看电容

网友:
------------电源板问题

网友:
一般是从电源入手吧!

网友:
你这毛病百分百电容通换就会好的。先换变形的电容。换完一定好

网友:
估计电容的问题....

网友:
输出部分电容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