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M-DS2 无时钟复位

楼主(2016-09-26):
好久没发帖了  快没分了,修好多板了 ,全板供电正常  无时钟,  作为AMD的芯片组  这桥空几率很大 ,压一下 发现时钟复位出来  但是没跑码  先不管
先上手术台 加焊下  上185   0.6  下225 0.7  红外线225 0.7  45秒   后 下来  复位出来 不跑码  把所有供电时钟测试一遍 发现正常  测下片选 发现有片选  3秒一次波形一值重复,CPU工作了   那么总感觉一直在寻址的感觉   把BIOS拆下来  刷个BIOS   识别不出BIIOS芯片 还以为没接触好  还是不行  把B BIOS也拆下来刷  发现一样识别出来  我去  难道我的编程器坏了  不过  BIOS倒是有风枪 助焊剂的痕迹  应该被人动过了,  从同技嘉的F2 A55M 上拆一下BIOS下来   可以识别 刷上论坛上下的BIOS  可以跑码了  把M BIOS装上好的BIOS  b BIOS装上坏的bios  反正一个BIOS足够了  亮机后   然后关机   给CPU 上硅脂后 突然挡66或者51  挡内存的节奏
把内存换个插槽 解决  换回刚才的插槽发现不行  上打值卡  发现地址线有一格167  正常400左右  把U取下来  直接无穷大  看来U挂了  换块U  解决  双通道内存的  坏了一个通道。 总算解决   图纸 BIOS  论坛都有  版本2.1

网友:
谢谢楼分享!又到一招!

网友A:
大神级别的,就是没有图片可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zzzyjhjjbnmbmnb空焊??

嗯  无时钟 是桥空焊   不跑码 是BIOS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级别的,就是没有图片可看

电脑上图片辛苦  因为修这板 根本没看图纸 也没去下载

网友:
感谢大师分享经验,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