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21P不上电

楼主(2016-09-26):
接到一台ASUS PRO45E  客户说开机不显示 版号LA-8221P  插恒流源一看待机0.002   按开关后0.026  有微上电 ,且开机灯有亮

根据电流看像是触发了,于是先打了下内存电压,电压为0V,然后打了下第8脚开启也为0V

然后打南桥到EC的各SLP信号均为0V ,判断此机亮灯和电流是假像,并未触发 ,量了下EC的供电、复位,LID,ACIN均正常,此IC免时钟,再打了下EC到南桥的开机信号PBTN_OUT#(106脚)的波型,有高低高跳变,但只有1.8V,如图

此脚过一个0欧电阻进南桥,断开电阻,EC端电压为3.3V,南桥端0V,可能是南桥坏,拉低信号,上BGA,换南桥,换好再通电,满怀期待,按下开关,一看,晕了,电流一样,再打EC 106脚,电压一样为1.8V,还要继续查南桥条件
VCCRTC 3.3V,SRTCRST# 3.3V ,RTCRST# 3.3V ,RSMRST# 3.3V ,32.768K有起振,这些都均正常,当打开VCCSUS3_3的时候,电压为0 ,此电压为+3V_PCH,由Q38转换而来

查Q38导通条件,查到R618的2脚为0V,也就是+VSBP电压不正常,找其来源于PQ3

PQ3 的3脚20V,1脚为0V ,控制级2脚也为20V,P沟道管,所以不导通,测量PQ4的控制级为5V,再测量电阻PR14 阻值无穷大,找不到22K,用了10K代换,然后+VSBP电压出来了      再次插上电,按下开关,电流一路小跑,接屏一看亮机了

回头细想,太过急于换桥,多打条件就不至走弯路,南桥无待机供电也会拉低PWRBTN信号,,路过请加分。。。谢谢。。。

网友A:
以拜读楼主的,帖子。多发表,多荣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拜读楼主的,帖子。多发表,多荣耀!

版主给力呀,韩强兄,羡慕版主身份

网友C:
表示桥条件不满足会拉低PWRBTN#你发现的太晚!还有~~~~你走弯路了你知道吗?

网友D:
分析虽然走弯路了,但结果还是修好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桥条件不满足会拉低PWRBTN#你发现的太晚!还有~~~~你走弯路了你知道吗?

有贴发出来,给我们看看,学习学习哦,,,我就不走弯路了,,带我飞下呀,大神

网友:
今天修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 ,也是PWRBTN#有1.8V 我是没有找到R203我是直接翘EC的106脚的 只不过是R618电阻坏掉

网友:
楼主挺厉害  思路够清晰

网友:
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供电条件很重要的。

网友:
像这种的电流上跳一点点的一般就查35v后继电压跟上没

网友:
不触发机器很好修的啊,还走了弯路

网友E:
"南桥无待机供电也会拉低PWRBTN信号"这一点很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到位啊,还的努力学习了

网友F:
非常感谢,按照你说的修好了

网友:
桥还是后换才好不然容易杯具

网友:
修的好,分析的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桥条件不满足会拉低PWRBTN#还真不知道,不过触发上一点点,我一般都先查3 5V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南桥无待机供电也会拉低PWRBTN信号"这一点很值得好好学习!!!

风山兄,,你远程没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按照你说的修好了

什么意思,,你也有一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析虽然走弯路了,但结果还是修好机了

周董,你那群的高手超多呀

网友:
嗯,这个南桥杀得有点快。

网友:
难怪,南桥无供电也会拉低pwrbtn,可能上次碰到了,没搞定

网友:
思路有了,但是弯路走了一点,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山兄,,你远程没报了吗

已经报远程了

网友:
不能看到3 5v正常就认为桥待机正常  有的板子需要转换

网友:
电路分析很清楚的,值得加分

网友:
你这桥换的有些亏啊,看来报价高啊,还一个说明你那桥不值钱啊

网友:
哈哈,前几天我也遇到+3v-pch不够拉低pwrbtn的,我的是la-8224p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给力呀,韩强兄,羡慕版主身份

努力吧,兄弟,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这种微上电很多都是转换电压的问题,吃过几次亏,换桥之后才发现是35V转换电压问题

网友:
分析很有条理,学习了

网友:
走弯路了吧   不过技术还可以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不触发的机器 有些事不好搞的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没积分了  充值好贵啊

网友:
我要说两点   1是电流既然产生0.26  那么后面自然有电压产生,我怀疑显卡供电早就出来了,电流不会凭空产生。2是rsmrst#都已经正常  那浅睡眠电压怎么没出来呢,时序不对啊,参考下intel标准的时序。我有两个拟点。请恕我在这里啰嗦一句,rsmrst#正常标志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