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480N I7 不触发。

楼主(2016-09-26):
神舟K480N I7  不触发。开电流是想要有待机但是保护了不出电流,以前遇到这个型号是直接大短路了。查论坛还是老毛病,通病风扇下面电容短路,还有就是电源口N型MOS管坏导致用电池跟电源是大短路。我这台拆了那个电容后正常,,,,MOS管没事,也就先不换它了。。。。同时有个问题。例如B460,电容短路修好了。但是这个机有通病铁壳mos管容易坏,大家会不会说怕返修顺便把还没坏的mos管换掉?

网友:
一般没坏的都没换,收到钱不怕返修

网友:
在保修期 能熬过去 ,没坏的芯片就懒得换了。。浪费时间

网友:
没坏的管他干什么  不可能将通病处全干了吧

网友:
还没坏肯定不要换掉啊!

网友:
   我修 的这个主板 没有铁壳啊 为什么啊

网友:
南桥也坏的多这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