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象 460 电源 风扇接口问题

楼主(2016-09-26):
保险好的
二级EMI

大电容好的

两只大电容安装 241压敏电阻

后级输出滤波未鼓包

PWM

初级部分

主变压器标示35

主开关管
700v 12A

网友A:
楼主有点小题大做了吧,各电电压正常,就风扇不转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元件都测量一下吧。这个应该是个带温控功能的电源。可以用电烙铁加热热敏电阻,或直接短接看风扇转不转,如果不转看看驱动风扇的三极管是否损坏。如果实在不行就直接把风扇接到12伏电压上。

网友B:
楼主最近电源接触了不了,图片也传了不少,维修只把维修关键图上传,用来说明问题就行了

网友C:
这电源整体还不错,就功率虚标了点,用料不是很好,但基本结构都有了,

主电容多大的,那个NTC还不错,后级输出达不到铭牌上的功率要求,

这电源哪一年出的,你特意清洁过吧

风扇有问题就查其驱动控制电路就好了,没多少元件,简单快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整体还不错,就功率虚标了点,用料不是很好,但基本结构都有了,

主电容多大的,那个NTC还不错, ...

楼主说没有温控估计是不可能的,像这种电源一般都是带温控的,有的空载或低载时风扇是不工作的。像这种电源如果温控不工作直接就把风扇接到12伏电压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没有温控估计是不可能的,像这种电源一般都是带温控的,有的空载或低载时风扇是不工作的。像这种电 ...

从图片看,好像是没有风扇温控,不知道这电源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图片看,好像是没有风扇温控,不知道这电源是怎么设计的。

也可能是这个接口的问题。量一下背面有电压输出没。以前有个用户的一个看戏机,没声音。检查了半天没检查出来。后来用扬声器直接接到背面有声音了。里面的那两个针接触不好。最好把那个插口直接去掉,把扬声器焊到主板上问题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点小题大做了吧,各电电压正常,就风扇不转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元件都测量一下吧。这个应该是个带温控功 ...

这个电源 没有温控电路
要是有温控的话 风扇接口 不是直接到12v 和地相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近电源接触了不了,图片也传了不少,维修只把维修关键图上传,用来说明问题就行了

新手啊 不知道那些关键测试点 就扫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整体还不错,就功率虚标了点,用料不是很好,但基本结构都有了,

主电容多大的,那个NTC还不错, ...

主电容 680
NTC 5D 13
只是奇怪 什么问题的呢 没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 没有温控电路
要是有温控的话 风扇接口 不是直接到12v 和地相通的

看来我看的没错,这电源原本就没设计风扇温控电路,又省了一笔,

再发几个电容的图来看看(最好是大电容),我想看看电容上标注的生产周期,我怀疑这东西是10年的货,10年还能出这样的货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没有温控估计是不可能的,像这种电源一般都是带温控的,有的空载或低载时风扇是不工作的。像这种电 ...

是的 就是没有温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图片看,好像是没有风扇温控,不知道这电源是怎么设计的。

是的 没有温控 你看图片的后级的 TR1 都没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这个接口的问题。量一下背面有电压输出没。以前有个用户的一个看戏机,没声音。检查了半天没检 ...

哦 是的呀 没想起来测试 焊盘 有没有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是的呀 没想起来测试 焊盘 有没有电压呢

那可以测试一下焊盘上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输出一般都是接触不好,直接把风扇焊到上面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来我看的没错,这电源原本就没设计风扇温控电路,又省了一笔,

再发几个电容的图来看看(最好是大电 ...

估计用的是拆机料,上次修的一个电源用户13年买的,上面的元件有06年 07年09年的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这个接口的问题。量一下背面有电压输出没。以前有个用户的一个看戏机,没声音。检查了半天没检 ...

可能是压线端子在压线时没真正的压到,压牢线材-------关键应该是线材在剥线时就没剥好,导致被剥的线材其线头根本没完全裸露出来,最后导致压线时根本就没真正的压住线材,而是残留的线皮和未完全剥好线的线材一起压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我看的没错,这电源原本就没设计风扇温控电路,又省了一笔,

再发几个电容的图来看看(最好是大电 ...

确实没有温控电路

大电容

生产日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估计用的是拆机料,上次修的一个电源用户13年买的,上面的元件有06年 07年09年的都有

也不一定 根据电源厂家的省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压线端子在压线时没真正的压到,压牢线材-------关键应该是线材在剥线时就没剥好,导致被剥的线材 ...

换的好的风扇 一样的接口  插上 也不行
怀疑 有可能是 虚焊接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换的好的风扇 一样的接口  插上 也不行
怀疑 有可能是 虚焊接口

那估计是虚焊,直接把风扇插座给焊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不一定 根据电源厂家的省略的

看了图,确定最晚应该为10年第20周左右出的成品,因为PCB板是10年15周的,

板子设计有风扇温控,但实际没使用,Q14应该就是用来温控的三极管,

如果确实是用料实在的话,整个电源350W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虚焊,直接把风扇插座给焊掉

主板加焊接口 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图,确定最晚应该为10年第20周左右出的成品,因为PCB板是10年15周的,

板子设计有风扇温控,但实 ...

大电容680
主开关管 12A
主变压器 35的
后级输出整流管 也是够的

就是后级没采用 CLC 没有L
估计额定300W 功率 是有的

标额定400W虚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电容680
主开关管 12A
主变压器 35的

好多电源标的是峰值功率,不是额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电容680
主开关管 12A
主变压器 35的

看了你报的参数,现在关键是后级低压输出怕跟不上,整个高压端还是够400W的,这是参照长城的400W标准

我怀疑这电源铭牌上的额定功率就是其真实的峰值输出功率,铭牌上的500W峰值肯定是达不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多电源标的是峰值功率,不是额定的

这电源标示的是额定400W,峰值500W,

电源的后级输出差了点,峰值500W肯定达不到,估计实际参数应该是额定值===峰值400W,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标示的是额定400W,峰值500W,

电源的后级输出差了点,峰值500W肯定达不到,估计实际参数应该是 ...

电源的输出功率有三种,1.额定功率,就是长时间在此功率下能够稳定运行。使用寿命也在正常范围内。比如 额定功率200瓦,平均无故障3000小时,正情况下带200瓦负载应该也能无故障的运行3000小时。2.最大功率,就是短时间内在此功率下运行不会出问题。如启动的过程中,或短期满负载运行。但不适合长期运行(几分钟到一个小时)。3.启动瞬间功率,即瞬时功率,或峰值功率。是指通电启动时能够正常,通常在几秒钟甚至几毫秒,如果此功率不足会难以启动。比如灯泡冷时的电阻是正常工作的10倍,一个50瓦的灯泡通电瞬间的功率可能在500瓦。
瞬时功率一般的电源都可以达到。标这个一般也没有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输出功率有三种,1.额定功率,就是长时间在此功率下能够稳定运行。使用寿命也在正常范围内。比如  ...

之前修过一个笔记本电源就是瞬时功率不足,必须先通上电以后才能连电脑。标称19伏3.42A,一但启动起来加上70瓦就没事。

网友A:
这个电源也可能标的是输入功率,不是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电源标的是峰值功率,不是额定的

这电源 额定 也虚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报的参数,现在关键是后级低压输出怕跟不上,整个高压端还是够400W的,这是参照长城的400W标准

...

是的 肯定虚标的
能达到300额定 估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标示的是额定400W,峰值500W,

电源的后级输出差了点,峰值500W肯定达不到,估计实际参数应该是 ...

感觉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输出功率有三种,1.额定功率,就是长时间在此功率下能够稳定运行。使用寿命也在正常范围内。比如  ...

哦 真详细 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修过一个笔记本电源就是瞬时功率不足,必须先通上电以后才能连电脑。标称19伏3.42A,一但启动起来加 ...

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也可能标的是输入功率,不是输出功率。

输入功率 输出功率 怎么区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输入功率 输出功率 怎么区分

输入功率就是你电表上消的功率,比如输入功率是200瓦用了5个小时消耗1度电,输出是你实际得到的功率,比如你的电脑是160瓦的,用了5个小时。就好比你用一人沙子做的瓶子去打酱油,你打了一升回家倒出来剩半升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功率就是你电表上消的功率,比如输入功率是200瓦用了5个小时消耗1度电,输出是你实际得到的功率,比 ...

哦 是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
接口 虚焊了 给接口加焊就好了

网友:
换内存一样故障,网上有说CPU供电问题

网友E:
台式机?表示都是换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式机?表示都是换版的

台式机 换什么板

网友F:
新手啊 不知道那些关键测试点 就扫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啊 不知道那些关键测试点 就扫荡了

新手 没有经验的

网友G:
接口处有断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口处有断线吧!

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G:
虚焊引起的接触电阻大,用表测有电压,插风扇却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G:
虚焊引起的接触电阻大,用表测有电压,插风扇却不转.

是的 可能是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