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5g用外置电源会掉电

楼主(2016-09-26):
ACER 4755g用外置电源会掉电,用电池正常。同时使用的话有时候电脑自己不断的充电不充电的不断在 切换,同时有 报警声。有时能充电,有时不能充电,关了机重新插电就一定能充电,再开机的话有可能会冲也有可能不充。这是什么问题,隔离保护么?怎么解决。。。换了待机3V,5V,电容,加了CPU电容。。。无效,,,有时候用半天也没切换。有时例如浏览淘宝图片多的就会不断切换。。。。。

网友A:
检查DC接头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dcin,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DC接头是否接触良好

这个检查过了。。。。。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隔离保护。。。。

网友:
保护隔离 那块 或者电源头你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