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通病维修

楼主(2016-09-26):
修过好多台E531没待机,都是测到公共点0欧,烧的地方都是PR302后面的一个电容,主板上没标示这个电容编号。换了这电容就可以开机正常。还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量下PQ304这个MOS,这管容易一起打穿,打穿了装电池就会大电流,没电池是一点事没有,容易让你多拆一次机。

网友:
遇到过  确实是这样

网友:
如果有这问题,下次注意

网友A:
分享通病最好是加一下权限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 通病

网友:
这机器如果烧了基本就这两个地方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过 刚开始不知道拆了二次机

网友:
楼主  我还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器呢   有没有具体的图片

网友:
大短你说的那个地方,有事没事会量一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享通病最好是加一下权限

搞的自己好像很牛一样 维修这行业本来就是分享加权限有意思吗

网友:
修到过一台,当时还以为自己运气不好了
有图没有,有图一起发上来。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加分鼓励

网友:
5A大短一般隔离管也坏。

网友:
大短路的  换完电容  最好要用电池试试

网友:
又是短路保护的

网友:
什么意思楼主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学习xia

网友:
仁宝的就这样。

网友:
没修到过。。。

网友:
每次都是自己烧一下

网友:
大短的机器 维修员的最爱 谢谢楼主提示 以后遇到就能省时间了~~~

网友:
联想的机器大短路后也会引起保护隔离管子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