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

楼主(2016-09-26):
N4030 板号DJ1 09259-2 开机正常显示,几十秒就掉电,换过CPU,情况一样,换了个修过显卡的05259-1M的板子正常,可以排除散热问题,不知道原来的板子可能是什么问题,09259-2的板子有两个都是一样的问题
掉电前风扇狂转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BIOS

网友:
已解决,BIOS刷过没用,显卡的问题,加焊了显卡,开机已十几分钟没问题,之前就几十秒准掉电

网友:
已解决,显卡问题,加焊好了

网友:
显卡出问题引起掉电的案例挺多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个这机子   问题是一样的   不知道加焊显卡会不会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