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40进液加电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6-09-26):
dell N4040进液,amd芯片组,进液拆机清理发现主板腐蚀不严重,开机电流上到0.2a停止不动。用示波器打波没波形,看来没跑码,测主板各个电感电压均正常,无意中看到南桥附件32.768晶振旁的电阻r1715 20m的腐蚀了更换后还是一样,测晶振引脚电压有 当我用表笔触碰晶振第4脚时电流摆动了然后上到0.76a,接屏竟然亮机了。但是断电后再开还是0.2a 不动,再次触碰晶振4脚又亮机了,索性就把晶振 和谐振电容都换了 ,故障依旧,看到南桥附近有水渍想到会不会是南桥进液了,果断加焊南桥,再次测试电流蹭蹭上去了,亮机,反复测试都好了。走了不少弯路但也是运气好,没什么技术含量,仅供参考。

网友:
南桥进水,导致

网友:
学习了,以后就能借鉴了

网友:
晶振不起振 有时更换晶振套件未必有用  需要加焊或更换桥

网友:
进水的桥加焊好了
你走运

网友:
换我也是先换晶振和协阵,能开问题不打

网友:
谢谢被加分,以后尽可能多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