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系统

楼主(2016-09-26):
苹果笔记本做系统要哪些东西啊  ......

网友:
有网就行

网友:
单纯做系统 可以有U盘 或者网络恢复  具体操作百度下吧

网友:
你讲的太宽泛了,是做单系统还是双系统啊?

网友:
你是指做苹果还是win 苹果简单 win稍复杂些 多看些资料最好有台电脑实验 这样就快得多

网友:
有U盘,有驱动。

网友:
只需要有网有电就行了

网友:
一个win U盘,一个苹果U盘。

网友:
苹果装双系统其实不难呀

网友:
找个U盘就可以啦

网友:
应该有网就行

网友:
在淘宝上面买个专做苹果系统的U盘

网友:
论坛里有苹果装系统的详细教程,可以去搜索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找度娘就对了,还要自己的领悟,老款,新款,单系统,双系统,WIN7,WN8, WIN10.装几台就会上手了。

网友:
要有百度,

网友:
做一个可以APPLE启动的U盘就可以了,然后GHOST XP WIN7 WIN10

网友:
一个U盘机搞定了!全新安装都行!

网友:
启动盘 或者光驱!

网友:
下个原版ISO,一个U盘,如果实在不好换就换普通的本本,直接分区装W10

网友:
有一个u盘就可以了做个安装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