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N941S接信号自动重启

楼主(2016-09-26):
不接信号有显示,接上信号老是自动关机开机,电源灯一闪一灭,有没有同行修好过的? 请指教下 谢谢
自动重启

网友:
按键查了吗

网友:
不是的,摸MCU发热厉害,直接换了万能主板

网友:
我还以为是灯管的问题呢 或者是供电不稳

网友:
问题是不接信号很正常,接上信号就一停一开工作段时间干脆死机不开机,供电正常,可以判断MCU挂了,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