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液晶屏电源板特殊故障一例

楼主(2016-09-26):
三星屏,客户也送了,好长时间了,有点忙,也没有及时修,今天 ,有点时间了,修一修;

型号:   三星E1920NW
故障现象:   通电,指示灯,闪,开关不起作用!
故障分析: 这三星屏,出现这现象,无非就是电源板上的电容类的坏了,就是这样故障; 常规是这样的。
维修过程:
     开始上屏,看看就这模样子的:

打开壳,取出电源板一看, 哎呀,不对呀! 咋没有坏的电容呀!

看来,真的动手了,不然,找不出来这个小坏件!
用表来测量一下. 用二极管档,测量输出级的12V和5V的整流二极管,没有问题,正常。就是说,正反相电阻没有接近0值。
说明后级没有问题。
   通220V电压,开始带电测量,输出级的5V,发现,在2.5V-4.9V跳变。 14V输出,也在16V左右变化。
一般这样子,也就是这么几个件坏:光耦合、431、高压区的次级输出的供电滤波电容(50V47UF)、电源管理芯片。
我认为,在这个现象问题上,最主要的就是在反馈电路上有坏的变质元件所造成的。这是中心思想。
重点,检查这里。
  不分析了, 换,换,换   件。简单。
   换光 光耦,然后测量电压,一样跳变。
  换431,     然后测量电压,一样跳变。
换   高压区的次级输出的供电滤波电容(50V47UF)电容 ,还是一样跳变。
狂晕! 楠楠地个茄子!有这么难修嘛·
   静下心来,想一想,分析分析,
这很确定就的就是一个小件儿坏了, 小样你藏匿到哪里,也要挖出来你!
   还是细心测量一次啦,   测 光耦 低压边两脚,正反相电阻值,正900-1000左右,反相为无穷大。正常。、
                                          测 光耦 高压边两脚,正反相电阻值,正600左右,有点跳值(即忽高忽低),反相为无穷大。  不对呀! 这个地方,不能跳变呀!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件呀! 看电路图后,哦! 这里有一个稳压二极管,难道就是这个“小样”坏了,不成!
上图吧!看看这个位置!

47a二极管, 焊下来,然后,再测量,发现,正相阻值,在700左右跳变的特别大。   心中暗喜,“小样” 咋样,终于把你弄出来了吧!
然后,找来一个一样的稳压二级管,换上,然后通电,上电,测量,发现都正常了,输出的5V  、 14V  都不跳变了。 OK!
奋斗了两小时终于战斗结束!
      此文献给兢兢业业工作在电脑维修第一线的战士们!  祝技术工程师们,十一假日快乐!:lol

网友:
这是不是二极管内部开路?

网友:
坏的一般都是电容或整流二极管

网友A:
这个是稳压二极管,有可能是长时间工作 ,使二极管工作稳压状态不稳定了!也可能是内部微开路!

网友:
这板子,没有多少修理难度。

网友:
电容坏的比较多,你这坏的不多

网友:
两小时呀 这种跳变的不好修的 太耗时间了

网友B:
这个不是通病么,拆掉就可以了。

优秀妞妞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学习了

优秀妞妞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稳压二极管,有可能是长时间工作 ,使二极管工作稳压状态不稳定了!也可能是内部微开路!

这个管子表面有标明是多大的吗?稳压二极管不能随意代换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通病么,拆掉就可以了。

来了个胡说八道的

网友D:
其实431在线测一下输出电压稳不稳定即可,没必要盲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431在线测一下输出电压稳不稳定即可,没必要盲换.

讲一下431怎么样算稳定呢?正常值是多少

网友:
"431"全称TL431是可调稳压二极管,类似于带"ADJ"的1117.不管其输出几伏一定是稳定的喽!否则就不正常。.妞妞版主,给点威望呗,想兑换优盘.

网友:
哥们,恭喜你两小时赚了十块钱

网友:
呵呵,这种小件才不好找呢!

网友B:
我承认是看错了,以前翻过下面的帖子。  讲的是这款电源板7脚供电的二极管损坏引起的故障(拿掉也可以),标识是ZD832,楼主这里是ZD831,确实是看错了。

您技术好,尽管嘲笑吧!   别说您初学的时候没干过傻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7783-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4891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9578-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86714-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9430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487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承认是看错了,以前翻过下面的帖子。  讲的是这款电源板7脚供电的二极管损坏引起的故障(拿掉也可以) ...

没嘲笑,而且我就是你说的初学者,昨天刚听完黄老师讲到稳压二极管,也是现学现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承认是看错了,以前翻过下面的帖子。  讲的是这款电源板7脚供电的二极管损坏引起的故障(拿掉也可以) ...

认识我的都知道我是心直口快,如果我的话伤到你,那我跟你道歉。

我呢,只是不希望你无心的一句话误导其他朋友给他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不是针对你,请谅解

网友:
也是,细心的精神可嘉啊

网友:
10月1坚持工作更值得表扬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表面有标明是多大的吗?稳压二极管不能随意代换的呢

是Z47A    我查过,是稳压47V 的二极管,在这个在电路中,是连接光耦的,为什么用这个这么高的稳压值?
在电源电路中,通常在这个电路中所用的电解电容有的用35V47UF或50V47UF 的。是不是峰值会达到接近这个电压值呢?

网友:
在这个反馈电路 ,我感觉有的地方,说的不太对,明天吧,我上传一张原理图,对一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Z47A    我查过,是稳压47V 的二极管,在这个在电路中,是连接光耦的,为什么用这个这么高的稳压值?
...

这样啊,呵呵,好厉害

网友:
牛  问世间几人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