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没待机 3 5 v

楼主(2016-09-26):
插电瞬间有电流0.006-0.015.马上变0.000.我测量3V5V_EN为1.3V ,我以为是短路保护测量没有短路都有3K以上电阻。32,45 SYS_SHDN# 信号控制着3V5V_EN。我断开PR247,3V5V_EN信号变为5V。测量3.3V正常,5V端为1.7V,我以为是RT8206本身坏就换了个,故障依旧。我测量反馈电路没有异常。连上PR247待机就变0电流。SYS_SHDN# 信号一路到监控电路,和Q6链接。我断开Q6还是0电流待机。另一路是送到CPU供电,但图纸上实际没接。断开两路信号3V5V_EN还是1.3V。可能是时间与图纸有差别。BIOS这时候还没供电,我想不会是BIOS的问题。到现在很迷茫。望高手指点

网友:
3v5v-en电压是不是有点低

网友:
你在论坛搜索过吗?我好像看到过类似的帖子的

网友:
35v开启信号是ec的gpio教管的,,可能受BIOS的影响,,上次也是,,n480没35v,没有开启信号,,直接刷BIOS搞定

网友:
我只能是看看热闹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断掉PR247待机芯片3V5V_EN的电压还不能恢复正常?
查5V_AL,继续换芯片

网友:
查5V线性电压这一路就可

网友:
楼主如果修好后再发个帖子分享一下经验,给你加点分鼓励一下!

网友:
楼主总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我现在也只是按这位老兄的方法做的【】联想Z470,去掉个电阻,直连就可以开机,算是通病吗-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071-1-1.html【】。PR245并了个10欧保险电阻。这点路很怪。我并个50 欧的电阻都不行。现在忙没那么多时间搞它清楚,先这样应急给客户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