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怪问题

楼主(2016-09-26):
P8B75-M LX PLUS 主板,拿来的时候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损坏,修好以后亮机了,不过到了按F1的地方按什么都不行,不管是USB键盘还是PS2键盘,难道桥挂了,第一画面直接报找不到键盘,不管是插什么键盘,插那个USB口,都是一样,USB的值都打过

网友A:
是那个部位的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部位的电源芯片坏了

BIOS旁边一个小电感的管理芯片,应该是桥供电

网友B:
你把报错的图片发上来啊,

网友:
谢了,刚好试试看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报错的图片发上来啊,

因为没插风扇,就报了个风扇错误 和一个没找到键盘明天拍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