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de k52dr 不触发

楼主(2016-09-26):
华硕k52de 版号k52dr rev 2.2 待机正常不触发,无1.2,换掉1.2v的100的电容,用330代替的,故障解决,bios送上

内存槽k52de 版号k52dr 2.2 好.rar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吧,1.2V是不触发还是触发掉电

网友(2016-10-26):
谢谢楼主 果然是有问题  1.2V波形 不对

网友:
我的开机掉电,1.2v的在哪,换了2个都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CPU去掉不掉电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哪个是1.2v的电感,就用排除法,一共五个电容是100的,35v各一个 显卡一个,就剩下两个了  ,全换 ok了,我也有示波器,就是没有看波形,也不知是啥样,楼主上个图片看看了……

网友(2017-09-26):
楼主是哪一个啊?主板上标识哪个?

网友(2018-05-02):
随便说的吧,没有这个电容,灌水的吗?

网友(2018-10-17):
好用,是离CPU座最近的那个100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