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笔记本B460 点不亮

楼主(2016-09-26):
    一台B460笔记本,客人说几个月没用,今天拿出来用一下,就开不起了,拿到我这,上电检测,待机电流20MA左右,启动电流能跳变,跳到1.3-1.5a之间,然后一直处在1。5左右,并持续报警,板上所有的大电感测好都有电,内存拿好的换过,外接也不显,哪里出的毛病,求大神支支招

网友A:
是不是裸板电流,裸板下这个电流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裸板电流,裸板下这个电流正常,

是裸板的,就是不显

网友:
集显 来电 没有?小伙

网友B:
外接 显示器 看看。 刷下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 显示器 看看。 刷下 BIOS

外接也不显示呀,电流貌似正常

网友:
而且持续报警

网友:
几声报警?电流有没有跳变,独显集显?内接不显得话外接有些是需要进系统,并且用键盘切换显示器才会显示的,有试过吗?

网友:
连续3声,一直这样下去

网友:
嘀,嘀嘀        嘀,嘀嘀        嘀,嘀嘀       嘀,嘀嘀   这样一直下去呀

网友:
上不上内存都是三声吗?

网友:
电流方面好像没多大问题,你要看看是报警几声,可能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C:
拆内存看电流跑多少, 不过到了1.5一般都跑过了。我想应该是显卡坏了。用热风枪 短时间加热一下显卡 ,再试试,如果有亮机那就是显卡假焊了, 还有电流1.5时按开关能不能关机。 要是能关机肯定问题在显卡。

网友:
应该是不过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内存看电流跑多少, 不过到了1.5一般都跑过了。我想应该是显卡坏了。用热风枪 短时间加热一下显卡 ,再试 ...

能关机,没BGA呀,修不好只能换购了

网友:
应该是HM55的桥的问题

网友D:
这么明显  换内存  换着用细砂纸擦一下内存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明显  换内存  换着用细砂纸擦一下内存插槽

换了新内存也点不亮呀

网友E:
刚刚起来,又试了一下,电流又能跑到1。8又掉到1。5左右,就是不亮机

网友:
看一下铁皮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起来,又试了一下,电流又能跑到1。8又掉到1。5左右,就是不亮机

不修了准备换购了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换购了200块

网友:
集显供电 看看 通病的好像

网友F:
受潮了,有二级电压没有打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受潮了,有二级电压没有打开

已经换购了,客人急用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放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换购了,客人急用

应该是受潮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