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进水屏幕不显示 插屛线 掉电

楼主(2016-09-26):
进水在别的地方清洗过, 拆开看屛排线3,4角 腐蚀严重变形 好像屛灯光供电。主板接口处无电压,有个保险坏掉换了,但是还没有供电。就等明天看图纸了 看来屛线也要换了,还要修主板,修过的给个经验介绍下

网友:
屏线坏的不严重  可以飞线试试

网友:
估计背光升压有问题了啊

网友:
这种屏线可以坏了,或者背光电路有短路,就是苹果的屏不好拆啊。

网友:
只有插屛 才能出屛背光供电 定了主板排线夹 要换掉的里面烧掉了 估计排线也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