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jd 1.0几不开机

楼主(2016-09-26):
接到同行送来的 asus x550jd 加电开机电流到1.0-1.1 -0.9 不动 ,拆开 没有进水和腐蚀的地方
看电流挺高的 ,一般的机器这个电流,屏幕已经显示了。先刷bios 写完后 ,上电 电流上到
1.8a,下了我一跳,好像短路了,没见过这么高电流,紧急断电,仔细检查美问题,再上电,电流
1.8a左右 显示了,遇到这个机器,下次同行们,可以直接刷了 此本是i7的

网友:
华硕的bios坏的挺多  看了电流差不多 可以直接先刷个bios

网友:
是华硕的BIOS爱坏,但华硕的BIOS 型号 版本 一定要对上,

网友:
高处理器耗电大

网友:
BIOS问题就是好修

网友:
BIOS问题就是送钱的

网友:
ASUS 的BIOS 现在特爱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可以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