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V REV2.3 5V 3v 5V 电压不停跳变,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6-09-26):
不特殊不发贴!
上来还是强调一下这个机器的开机流程
此机待机输出线性5V-------->通过3V 稳压管得到3.3V 电压供给EC ————>EC 得到电压后开始工作输出VSUS_ON_R一路经过多个电阻变换名称给待机芯片RT8206A提供开启电压-------->3V 5v 待机开启输出

OK 这是知道流程。直接测量VSUS_ON_R 信号。发现此信号不断跳变RT8206A 3V 5v EN 受VSUS_ON 信号开启
本以为毛病很明显了,不是EC 损坏就是待机芯片损坏。首先换待机RT8206A芯片,上电。发现问题解决,准备装机。等装好一开机发现还是不触发。拆机一测量还是老毛病。3V 5V 。VSUS_ON 电压不停跳变。那么就只剩下EC 了。换之。又好了。觉得这次毛病应该确认。为了安全起见就先不装了。放着冷机一会。过了几个小时去测试发现。又老毛病出现了。既然是VSUS_ON 电压不停跳变那就给他拉一个3.3v电压过去。强行开启3V 5v.发现电压是输出了。但是不触发。这就奇怪。
这是断定可能线路板层漏电,跟客户通了电话说是可能要换主板了,不过倒是可以研究研究是不是可以改主板。一直到晚上其他修好。又拿出这个。查了几小时无果。最后跳出思路,看看EC 周围几个排阻是否异常,最后也是未发现问题。接着就测试一下EC 的工作条件。当测量到AC_IN_oc#信号时候发现处于高电平状态???????.明显不正常啊。既然没什么可查那就查查这个信号为什么是高电平

AC_IN_OC#受控于PQ8807 。发现2,3脚电压不停跳变,最后发现。是由于排阻PRN8802 脱焊导致。加焊AC_IN_OC#恢复低电平正常了。这时候发现VSUS_ON信号不再跳变了。正了。奇特啊!!!!!!!!!!!!!

AC_IN_OC# 信号居然可以影响VSUS_ON 信号!!!!确实奇特

网查过此机通病就是这个电阻引起的。但是大家说的是由这个电阻引起的不触发。我这里发现的毛病也是不触发。加热EC 等电路偶尔能触发。3V .5v待机电压跳变的毛病。我这里测试的比较仔细。可能其他同行也是这个情况没发现

网友:
值得我学习,,不错的帖子。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了,我也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有通病
我遇到过rsmrst 时有时无
有的时候开机可以连开几下没问 有的时候就开不开
最后换桥解决的

网友:
华硕就是个垃圾品牌,台式有这个排阻的通病,笔记本也有,不过还是很佩服楼主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观察的很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