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电压跳变,请各位帮忙找思路

楼主(2016-09-26):
公共点电压19V,一直不停的0-19跳变,通过图纸找到PQ33,要PQ33导通才能产生公共点,PQ33要导通的条件是G级为低电平,通过测量PQ33的3脚稳定19V,G级电压8-19不停跳变,问题就在这,拆掉图中的PQ1,pq33的g级就稳定在8V,公共点也稳定出来19V,但是不能开机,装上PQ1就又一直跳,PQ1的5脚也跟着在0-3.3V一直跳变,拆掉PQ1就稳定在3.3V不跳,换过pq1故障还是不变,请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
下面补上图片

网友A:
查pq1的5脚是不是在跳,查5脚相连电路

网友A:
什么型号发上来,帮你看看,5脚连接电池放电,还有一路看不到

网友B:
查适配器的检测信号,EC收到错误ACIN信号,而发出高电平的D/C#。
可以先拆了PQ1后按时序查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适配器的检测信号,EC收到错误ACIN信号,而发出高电平的D/C#。
可以先拆了PQ1后按时序查EC的待机条件。

我同意楼上的师傅    可能是适配器的检测信号再跳吧?

网友C:
查PQ1的5脚,实在不行可以拆掉PQ1查,EC和与适配器检测信号的电阻

网友D:
什么型号的机器啊,注意电源头不要搞错了哦, DELL的头不能用在HP 上的少,用了就会这样哦。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插口不稳定呀,昨天修了一个公共点电压时有时无,时高时低,后来加焊电源口好了!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发上来,帮你看看,5脚连接电池放电,还有一路看不到

机型Z06的,版号DA0Z06MB8D0,图纸我上传不了,但是论坛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适配器的检测信号,EC收到错误ACIN信号,而发出高电平的D/C#。
可以先拆了PQ1后按时序查EC的待机条件。

PQ1拆掉后,5教稳定在3.3V,公共点也稳定不跳了,但是不触发,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PQ1的5脚,实在不行可以拆掉PQ1查,EC和与适配器检测信号的电阻

PQ1拆掉后,5教稳定在3.3V,公共点也稳定不跳了,但是不触发,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的机器啊,注意电源头不要搞错了哦, DELL的头不能用在HP 上的少,用了就会这样哦。

宏基Z06,接头没搞错,用客户带来的充电器也一样

网友:
有人遇到这种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pq1的5脚是不是在跳,查5脚相连电路

装上PQ1就跳,不装就不跳,PQ1我换过

网友:
按着问题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PQ1拆掉后,5教稳定在3.3V,公共点也稳定不跳了,但是不触发,不上电

拆了PQ1后按不触发修,修到触发后再装回PQ1

网友(2021-10-17):
保护隔离没过 查充电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