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显示器不通电到不显维修

楼主(2016-09-26):
今天接修一长显示器:
品牌:长城,型号:M1931, 故障现象:不通电
接修后插电试机不通电,按开关没有反应。在插电源插头时感觉有异常,插不得不是很稳,倒过来检查发现插片有一个少了一截,心想是插头长期打火烧了,心里有底。报价后开修,拆开机器后电源板插头处严重烧坏发黑,清理焊盘后更换插头,打热熔胶加以固定,插电源通电了显示无信号,本以为到此OK了,接主机开机显示一下黑屏了,以为VGA线未插好重新插好显示好了,不黑了。重新开机问题还是一样显示一下后黑屏,再插一下VGA线才能好,多次测试发现显示器要热插拔后才能正常显示。维修时客户在旁边玩手机,就把此现象跟他客户说明了,无奈客户不同意。那就再修,此前看论坛时看到过此显示器MCU程序爱坏显示无信号,手上没有此MCU程序下载分不够,就某宝上买了一个。拆MCU芯片刷程序后显示器恢复正常。(因客户一直在场未拍图片,附上MCU程序)

长城M9WJU GW M1931 TSUM1PLR-LF E221166.zip

网友:
谢谢分享,我们修到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电路或灯管或LED 出了问题。才会这样 亮一下黑屏。

网友A:
可能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返修

后续如果返修再知会

网友:
这毛病应该原来就有

网友B:
看过黑屏后背光里面有图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黑屏后背光里面有图像吗?

无图像的,就是黑屏

网友:
这个机器的程序容易坏

网友C:
这个机器的程序很难搞啊!

网友:
怎么不上图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程序很难搞啊!

程序我已上传啊,我的是TB上买的,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这个很容易出问题吗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不多

网友:
这么多毛病 真不好修呀

网友:
发现现在显示器的BIOS也爱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涨姿势了。

网友:
这个型号程序爱坏

网友:
长城是刷过几个程序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