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S2跑码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6-09-26):
   今天接修一块GA-B75M-DS2,开机能上电跑码,挡内存,直接测内存条件,其它正常除了VDDSPD,仔细一下,内存槽旁边烧断线了,补线,再试机修复

网友A:
这个故障比较多 比较常见  什么原因烧这里呢

网友:
技嘉的板,习惯了。

网友:
技嘉与华硕都见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B:
是的,这种问题常见的,你这烧断的应该是3.3V 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比较多 比较常见  什么原因烧这里呢

应该是用户插反内存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种问题常见的,你这烧断的应该是3.3V 的电压。

是的  VDDSPD 3.3v

网友C:
SPD断线是经典故障了。

网友D:
拍的图片不怎么清楚啊  SPD 基本大部分都是烧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拍的图片不怎么清楚啊  SPD 基本大部分都是烧断的

呵呵  手机问题  刚把手机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PD断线是经典故障了。

是的   很多这种故障 插反内存烧的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很多这种故障 插反内存烧的   谢谢版主加分

有图有真相的都加分鼓励,以后多多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