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90 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6-09-26):
      废话就不说了 此机器是后3 5v,待机0.018v  按开关 3 5v都有出来,但瞬间就掉了,用示波器测得3v波形有异常 ,怀疑滤波不良,在原电容上加了个电解电容 按开关,电流上到0.9 几次跳变亮机,换电容细节就不说了,维修到此结束,波形没有保存,我简单画了一个,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是这样搞的。。。但是我没示波器

网友A:
你这个看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看是秒杀的节奏啊

是啊前后五分钟

网友:
还是有波波好啊

网友:
看是容易,实属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这种问题还是有个示波器好点,知道是3V  还是5V 先出的问题,

网友:
有示波器比较好搞,可惜我的示波器在吃灰

网友:
这个电容看你怎么装得进出。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

网友:
你这个电容加的   有点   那个啥 啦 啊

网友:
被楼主秒杀了

网友B:
我还中喜欢找一样的电容换上比叫好看些

网友:
这种问题有示波器分分钟秒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中喜欢找一样的电容换上比叫好看些

我那只是加个电容试一下而已 最后装了个330的钽电容   原来那个太难焊了

网友:
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了

网友:
之前有块没搞定原来是这问题啊 学习啦

网友:
会不会又是一个通病啊

网友:
楼主为撒 不换成330的小电容

网友:
我也是这样搞的

网友C:
电解电容这么大个,装机影响不
chehuidong
最后换了小的
详情

网友:
能装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这么大个,装机影响不
最后换了小的

网友:
加这么大一个 怎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