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华硕m5a78l-mlx3 plus 1.02 图纸或点位都行啊

楼主(2016-09-27):
m5a78l-mlx3 plus 1.02呀     多少下载分都要下啊

网友A:
这个板子什么问题,这板子有通病的就是VDD2.5

网友B:
基地没有去淘宝看看把

网友C:
什么故障 这个主板不是时钟坏就是vdd2.5复位闪

网友:
没修好,,,,还回客户了

网友:
是不跑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什么问题,这板子有通病的就是VDD2.5

板子被客户拿手了

网友:
不好找吧这图纸

网友D:
这样的板坏的还挺多的,我也有个

网友E:
某宝上搜去  有的

网友F:
难修的就换主板吧!

网友D:
对照着1.02的版本修,不就可以了吗  ,应该有一样的 吧   ,网上    到处都是  1.02

网友(2016-11-09):
引用 网友D:
对照着1.02的版本修,不就可以了吗  ,应该有一样的 吧   ,网上    到处都是  1.02

也是,下次有这板子,我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修的就换主板吧!

能修尽量修吧,,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宝上搜去  有的

X宝的的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板坏的还挺多的,我也有个

你修的一般是什么故障

网友:
论坛上应该是没有的,,搜了好长时间没找到

网友:
是啊,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故障 这个主板不是时钟坏就是vdd2.5复位闪

VDD2.5有,,,时钟PCI-E 上面有量到电压,,我不知道是好是坏,,而且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地没有去淘宝看看把
这板子去淘宝买不值得,,,很少见这种板了,,图纸不怎么用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