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台笔记本是否跑码

楼主(2016-09-27):
请问有哪些方法可以判断笔记本电脑是否跑码?

网友:
现在的主板一般都是用不到诊断卡的,只有从电流表。看电流是在0.5A-1.5A之间跳变(根据主板不同跑的电流不同),你可以把内存先拆了,看电流是多少, 再把内存插上后看看电流是不是比没插内存时高一些并且是在跳变。是的话就已经跑码了。 还可以用示波器 看BIOS 的第一脚 看看选中没有, 并且正常的话是有波形在跳变的。再有可以从开关上也可以判断,大部分的主板跑码过了,轻按开关是可以关机的。有以上现象还不亮机,问题一般是在显卡上或屏电路上的问题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二楼说得非常好,太详细了,感谢无私的教诲。赞一个。